求推荐0.05%,0603和1206高精密电阻样品卖家

楼主(2020-04-30):
最近想做个检测电路,需要用到万分之五,
0603和1206封装精密电阻。
担心有些卖家以次充好,另外,问了一下价格,
有0.6/个,也有0.4/个,而且最少50起卖,
想请买过的坛友带带路,推荐一下可靠的店

网友A:
深圳开步

网友B:
不提温漂吗?

网友C:
温漂比精度重要

网友:
精度可以挑选,温漂更重要

网友:
量少可以mouser,digikey,台湾viking样品比较好买,其实电路设计好绝对值不重要重要得是PPM

网友D:
如果你只要绝对值千分之0.5太容易了,去买正规大厂的千分之一电阻即可。比如台湾厚生的,我实测过随便拿一个都是小于千分之0.5

网友:
以前用过开步电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要绝对值千分之0.5太容易了,去买正规大厂的千分之一电阻即可。比如台湾厚生的,我实测过随便拿一 ...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3个标准差做0.1%的筛选,那么0.05%以内的占出货比例约86.9%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4个标准差做0.1%的筛选,那么0.05%以内的占出货比例约95.5%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6个标准差做0.1%的筛选,那么0.05%以内的占出货比例约99.7%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种观点属于只能偶尔用用
毕竟品控好的厂家出的1%电阻里面也可能有20%以上能在0.1%以内

网友F:
温漂比精度重要,精度那个是挑选过的,没啥实际意义,精度的前提条件是温度恒定,温度一变阻值变化太大,精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提温漂吗?

忘了这个参数,5ppm或者1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漂比精度重要

向元老请教一下,5ppm和10ppm对测量影响差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开步

感谢你的信息,不过好像某宝上不好买到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漂比精度重要,精度那个是挑选过的,没啥实际意义,精度的前提条件是温度恒定,温度一变阻值变化太大,精 ...

感谢提醒,看来我忽视了温漂这个关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3个标准差做0.1%的筛选,那么0.05%以内的占出货比例约86.9%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4个标准差 ...

楼主只要样品啊,当然可以这么做。700多一盘的千分之一25ppm电阻,随便拿一个都是千分之0.5以内,我测过多个几乎从未超过。大部分甚至是千分之0.3以内。
当然我用它做的也只标千分之一精度,只是告诉你典型值大约千分之0.5。如果偶尔有个千分之0.6的你也别来找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向元老请教一下,5ppm和10ppm对测量影响差别有多大?

做实验没影响。
做产品看你标称的温漂值了,说实话对绝大部分产品来说,你用多少ppm的电阻不重要,因为除非所有东西都用超低温漂的,不然没意义。所以还有看$吧
5ppm万分之一的电阻至少十块钱一个在digikey,非要去淘宝就别问我了,听天由命吧!
5ppm千分之一的电阻我不知道多少钱,只知道如果不岀意外,不管你花多少钱买它,拿到的大概率都是25ppm,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3个标准差做0.1%的筛选,那么0.05%以内的占出货比例约86.9%
如果厂家按照正负4个标准差 ...

厚生的电阻1% 25ppm的,几乎100%控制在0.1以内。大家都不傻的,敢这么用的都是大量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厚生的电阻1% 25ppm的,几乎100%控制在0.1以内。大家都不傻的,敢这么用的都是大量测试过的。   ...

真的??下次我测测看

网友G:
假货宝搜"汕头华扬电子"

网友H:
话说低温飘的好像都是圆柱形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低温飘的好像都是圆柱形的贴片

我也想知道,公司以前用的都是那种色环的圆柱形封装的,很难买,得有量,不知道传统的有没有,散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实验没影响。
做产品看你标称的温漂值了,说实话对绝大部分产品来说,你用多少ppm的电阻不重要,因为除 ...

我忘了问卖家温漂,像你说的5ppm那么贵,他说几毛钱一个,  万分之五 25ppm是国巨,
还有个卖家说,他卖的是日本GKA,我说我都没听过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货宝搜"汕头华扬电子"

看到汕头的电子器件,第一印象是拆机件
拆机件应该不乏好货,但现在暂时考虑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低温飘的好像都是圆柱形的贴片

你说的是色环贴片电阻吧,我搜了一下光颉的,大多是1%,50ppm的

网友I:
采样电阻的主要关键参数是温飘,和长期稳定性,精度根本不是关键,因为高精设备都要单独校准,取样并不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汕头的电子器件,第一印象是拆机件
拆机件应该不乏好货,但现在暂时考虑新的 ...

呵呵,谁教你在假货宝买进口新货的?你有几个胆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采样电阻的主要关键参数是温飘,和长期稳定性,精度根本不是关键,因为高精设备都要单独校准,取样并不关键 ...

淘宝货谁给你保证温漂和长稳呢?
精度好测,温漂就难测了,至于长稳,几乎就是不可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货谁给你保证温漂和长稳呢?
精度好测,温漂就难测了,至于长稳,几乎就是不可测的。 ...

这种货怎么可能上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谁教你在假货宝买进口新货的?你有几个胆子?

打算先买些光颉(Viking)或开步的千分一,1ppm/25ppm电阻测试看看

网友J:
买军工的吧,价格有点小贵,但温飘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军工的吧,价格有点小贵,但温飘很低

去mouser或者digikey之类的,买老外的那几大厂的高精度电阻,才是真正靠谱的。别的都不靠谱。
如何买到正品的军用级电阻呢?而且军用级也只是可靠性高,就是不能坏,并不代表性能好,相反很多性能还比民用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军工的吧,价格有点小贵,但温飘很低

军品固然是好,但是一是价格贵,没买过不知道贵多少,还是民品更亲民一些
二是军品的渠道特别,之前也没用过,不知道去哪买
所以在性能与价格之间平衡一下

网友:
关注一下 ,可能会用到

网友:
温飘比精度重要多了,精度不高没关系 校准一下就行了, 温飘大就不好搞了,毕竟温补难度复杂度都比较高。一般精度要求25ppm的电阻就很不错了。价格也可以接受。

网友(2022-10-01):
引用 网友D:
做实验没影响。
做产品看你标称的温漂值了,说实话对绝大部分产品来说,你用多少ppm的电阻不重要,因为除 ...

坚决同意。淘宝上就是这样,发货时不给你明确写出多少 ppm 来。就小妹在对话窗里说是5ppm,0.1%。但东西确实不贵,可以零买,所以就将就了。

网友K:
测量一下阻值当然是必须的,但不必太纠结,因为好的电阻都特别贵。至于温度系数主要就是材料本身的事情了。贴片电阻由于应力极难释放,往往应力释放没完成就已经搞坏了,所以不太建议用在有很高要求的场合。其实如果钻研一下就会发现,电阻的温度系数其实有不少方法可以得到微量的提高,这里面除了老化主要是机械方案。比如测电流用的锰铜丝由于买不到6j8,用6j13经过真空热处理和应力的释放确实可以提高一些温度系数。但pbv那种专用的四线检流电阻却不能通过机械方法释放应力,主要原因就是被薄膜化了,如果暴力实施释放过程就坏了。所以一般的贴片电阻更别想简单获得很好的温度系数了。电阻的制造难点不是配方,因为在红外光谱下各种金属含量一目了然,主要是冶金工艺。单就电解锰就三天说不完,以前有无锰不成钢的说法,其实锰,铬等在电阻材料里面也必不可少,因为有一个压阻的指标有没锰至关重要。总之一句话好的就贵,便宜的指标就不好,好的电阻光是加电老化就要很长的时间。当然前提是有条件用机械的方案释放应力。国产有好多金属箔的电阻材料也差不多,就是不行,主要就是基础工艺环节不够缜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量一下阻值当然是必须的,但不必太纠结,因为好的电阻都特别贵。至于温度系数主要就是材料本身的事情了。 ...

从你描述来看很专业,涉及应力方面的知识,一般应用涉及不到这种层面,我猜你是电阻行业的资深大佬,经常听你说去搬铁,你们做的是锰铜采样电阻?

网友:
搬铁十几年了,做的是机械产品电子还有一点点,占份额很少。采样电阻经常用,由于有点设备条件所以可以去摸索,摸索10年总会有点心得吧。比如在磨床应用里就有检测电机电流的设备,虽然好像简单但电机小的也有7.5kw,能检测磨削过程中轻微的电流变化也需要一点技巧。所以经常接触和测量有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