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c线缆有24pin点对点,无芯片的么?

楼主(2020-04-30):
同事画了个板子,板子上有typec母座,板间用usb typec线缆(两头公)传输数据,用到了下图里的十根线

结果悲剧了,发现买不到这样的线,线里要么带芯片,要么芯数不够,请问有这种非标的线卖么?

网友:
买头自己做线

网友:
我也画成这样了,只好自己做线了

网友:
不打样么,量大就定制专用线吧

网友:
一般用D+和D-就能480Mbps,你要上3.1那就要TX和RX这些东西,那么就必须要芯片

网友:
需要加选择器芯片,根据CC信号判断使用了哪组,再切换到对应的通路上。
USB2.0那一组可以直接并联。

市面上一般的C2C线都只有一组线的,除非有特别注明。

网友:
前段时间也想这么干来,幸亏先找了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线,结果没找到,后来放弃这个方案了。

网友:
没有用到地线?应该不是走USB信号吧。如果只是想用现成的座子和线来做板间连接,可以用HDMI ,座子也常用,都是直连的,长线短线也都好买

网友A:
不用定制电缆,买支持雷电3的typec线就可以了,如果你板子把usb2.0的数据线交叉链接一起了就可以两边正反任意插入,如果没有做交叉那就两边分辨反转试试,反正就是4次就可以。心疼楼主几秒钟,雷电3线价格都是100到300哦。22个触点,除了一面少 usb2.0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定制电缆,买支持雷电3的typec线就可以了,如果你板子把usb2.0的数据线交叉链接一起了就可以两边正反任 ...

这里有个雷电3 typec线的拆解:https://new.qq.com/omn/20171223/20171223A0D6LZ.html

看图片,线缆内部还是有芯片,甚至有几个pin上还有交流耦合电容,我只是用来走ttl电平低速信号,应该没办法用吧

网友:
实际不是用来传usb  那试试hdmi呢

网友:
hdmi也有mini的

楼主:
目前来看,用两头公的type-c是不可行的了,准备试一试使用type-c延长线,延长线应该就是各pin直连
然后两块板卡,一头是type-c公头,一头是type-c母头,用type-c延长线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雷电3 typec线的拆解:https://new.qq.com/omn/20171223/20171223A0D6LZ.html

看图片,线缆内部 ...

那两个电容可能是vbus滤波电容,可以找一条便宜的雷电3线试试。

“佳翼雷电3数据线FPC柔性直线数雷电三”

按照关键词搜索看看15cm长度,46元。带emark雷电3。可以尝试忽略emark试试。

网友:
淘宝貌似有双头C的,你要用USB3.1的关键字去搜索。

网友:
CABLE,UL2464 #28(7/0.127)*5P+A+B,GRAY,OD=7.2,300V

显然,这是定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