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你们遇到过台式机显卡HDMI供电不足导致外接设备检测不到显卡信号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20-04-30):
最近和别人排查一套多媒体讲台遇到一个HDMI信号链方面的问题.
电脑是09年的联想台式机,加装了一块GTX210显卡
显卡HDMI直接接投影仪工作完全正常,能跑到1080P
但是显卡HDMI接多媒体讲台中控PC Input,中控Projcetor再接投影机,由中控分配信号的话
投影机就再也搜不到信号了

后来拿了台笔记本来,线和笔记本,台式机三方交叉测试
发现就是台式机HDMI接中控就是不行
粗略推算可能是中控HDMI接口电路没设计好,同时台式机显卡HDMI供电也不够,所以没信号
下单了带USB辅助供电的HDMI公母头,还没到,就先上来问问大家

网友:
hdmi的5v设计就是用来驱动一颗24c02的。。。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5V输出电压,以及HPD电压

但也有可能是EDI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5V输出电压,以及HPD电压

但也有可能是EDID问题

那我还得先看看协议才知道HPD和EDID是啥

楼主:
不知道加一个类似这样的辅助供电在显卡HDMI那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得先看看协议才知道HPD和EDID是啥

HPD就是热插拔检测pin。
Display端检测到HDMI的5V后,会将HPD拉高,
有的Display偷工减料也直接在5V和HPD上串电阻。

Source端会检测HPD脚上的电压,
检测到被拉高以后,就认为接入了Display,
然后会通过两个DDC脚(SDA+SCL)去读Display端的EDID信息(有的直接存在24C02里)

网友B:
不是电压,是信号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压,是信号质量问题。

信号质量问题怎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质量问题怎么理解呢?

HDMI信号经过多次连接会变差,换显卡,或换线或加HDMI放大器。

网友:
hdmi一分二和 二选一,都需要外接 电源。使用hdmi有自带电源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