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屏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是什么情况?可有替代品

楼主(2020-05-01):
常用的7寸和10寸屏型号,价格普遍持续上涨20-40%。说是疫情影响工厂缺配件产能不足,又说是口罩机影响。我就信了鬼了,为何昆仑通泰的没涨价。
除了这俩个品牌,大家都还用哪家的触摸屏?

网友:
深圳显控

网友A:
那为何不用昆仑通泰?

网友:
以前买的都是76071iq都是410,20天前要用650,本来想替客户省钱想改改程序换信捷的,客户说算了贵就先用着,还是花650买,他们这样搞一下,估计以后新的项目有考虑换屏的想法,我也用了10多年了维纶

网友:
昆仑通的没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何不用昆仑通泰?

昆仑通泰的外观不够大气以及通讯线出线方式问题是当初没选它的主因,不过现在价格差距那么大,准备退而求其次了

网友:
弯弯的东西就是这,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涨价,芯片也是如此,我们产品上用的几个弯弯的芯片已经缺货2个月了,说是受疫情影响,用的欧美和国产的芯片都没缺货就弯弯的缺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泰的外观不够大气以及通讯线出线方式问题是当初没选它的主因,不过现在价格差距那么大,准备退而求 ...

我们在用 昆仑通态tpc1061hn,金属外壳,感觉比同价位的威纶通大气

网友C:
现在除了西门子等大牌的触摸屏,其他厂家的降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除了西门子等大牌的触摸屏,其他厂家的降价不少

比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用 昆仑通态tpc1061hn,金属外壳,感觉比同价位的威纶通大气

查了下价格,和威纶通现在价格差不多,也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价格,和威纶通现在价格差不多,也不低

LZ,希望什么价格?其实我也有在做,目前做专用为主,只有7寸的。

有上位组态软件,部件和协议少些,但用户可以自己用lua二次开发。开发后部件库和协议开发后放到上位软件中(和),组态后下载到触摸屏中。

有兴趣,私信我发个样机你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希望什么价格?其实我也有在做,目前做专用为主,只有7寸的。

有上位组态软件,部件和协议少些,但 ...

样机先不用,不妨放出资料来,评估下先

网友:
目前一直用昆仑,价格没有变化

网友D:
觉的如果那些安卓,10寸平板才300来块,稳定可靠的话,应该不错,硬件什么功能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价格,和威纶通现在价格差不多,也不低

价格我们买大约1k,还行,我们可以接受,同价位的维伦都是塑料壳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的如果那些安卓,10寸平板才300来块,稳定可靠的话,应该不错,硬件什么功能都有 ...

安卓需要走的路还有一段   工业上面稳定性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