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KEIL5,打开出错,请看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20-05-01):
想用STM32F407,例程是KEIL5的,安装了MDK500,打开出错,错误提示见图,请问一下怎么回事,破解到了2032年

网友:
管理员启动kegen与KEIL5

网友:
5.29试试

网友:
应是没有安装STM32相对应的软件包

网友:
你是安装的那根版本, ?

如果是 keil v529 的话, 破解到 2032  貌似是正常的使用的

如果是 v 530 版本那就不知道哟

网友:
See Build Output for 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