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带宽500MSPS示波器低成本实现方案讨论

楼主(2020-05-01):
今天逛某宝,搜 便携式示波器,发现一款399元的100M带宽500MSPS单通道示波器。
无任何商业企图,仅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器件组合方案,能在如此低成本情况下实现这样的性能。

昨天特意搜了一下,从器件上来讲,无论是单片500MHz ADC, 还是2片250MHzADC正交采样,成本都已经接近这个价格了,更不要说其他处理器、显示屏之类的成本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猜测一下这个设备的器件选型吗~

网友:
等效时间采样,实际的采样频率本身不高,如果被测信号是周期信号,可以间隔几个周期采一个点,因为采集周期和被测信号都是周期的,所以和在一个周期多次采样效果一样。

楼主:
本着搞事情的态度,假设不是周期信号,就是要做到真实的500MSPS,有可行的方案吗

网友:
买一个回来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着搞事情的态度,假设不是周期信号,就是要做到真实的500MSPS,有可行的方案吗 ...

买个二手的拆芯片

网友A:
500M居然就标100M带宽,真实500M,带宽也就50M,

网友:
买一个回来拆

网友:
楼主买一个回来拆。

网友B:
LZ找找时代民芯的MXT2001,单芯片双1G采样ADC,看看多少钱,我记得有人说过不超过200元。现在国内的数字示波器大量采用。这货双通道交替采样可以到2G。降低一半指标的MXT2002(双500M采样率)都不到100元。那么,按楼主说的双250MHz采样的ADC就有更大的价格空间了。

我传个MXT2002的数据手册:

网友:
期待楼主的拆机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找找时代民芯的MXT2001,单芯片双1G采样ADC,看看多少钱,我记得有人说过不超过200元。现在国内的数字示 ...

好买吗?感觉都可以自己DIY虚拟示波器了,便携式的,电脑上看看波形就行了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款399的手持示波器
我看B站上的评论口碑还可以
淘宝卖家自己说采用苏联示波器模拟前端
但带宽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大
不知道和楼主说的是不是同一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着搞事情的态度,假设不是周期信号,就是要做到真实的500MSPS,有可行的方案吗 ...

国产500MSPS的双路ADC之前在淘宝上找到有78元的
还可以并联成1GSPS的
批量只会更便宜

网友:
精度低啊,只有8bit,DSCope的1G采样率的也只有8bi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500MSPS的双路ADC之前在淘宝上找到有78元的
还可以并联成1GSPS的
批量只会更便宜 ...

什么型号啊?厂家直卖?还是拆机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啊?厂家直卖?还是拆机旧货

全新的MXT2002
我去收藏夹看了一下,失效了……

网友E:
太不了解国产产品了,北京普源示波器用100M的ADC,外壳上写1GHZ采样,你能怎么样

网友:
能不能研究下HP546XX系列如何实现的?200采样,100M带宽,还带超强单次信号捕捉功能

网友F:
还有更老一代的好像是300M带宽,100M采样的那种,是的你没有看错,采样率比带宽还小的:) 又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动不动100M的带宽不上1G采样不好意思叫示波器了:)

网友:
可以买个拆解  3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找找时代民芯的MXT2001,单芯片双1G采样ADC,看看多少钱,我记得有人说过不超过200元。现在国内的数字示 ...

这家看着不错。哪里有购买渠道

网友:
这个DIY成本也不低 啊,PCB至少4层板,也不便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有更老一代的好像是300M带宽,100M采样的那种,是的你没有看错,采样率比带宽还小的:) 又是如何做到的 ...

实际上就是等效采样,只是那个年代不流行吹牛逼,参数是什么就写什么。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们可以不要只关心ADC怎么做的,还有时钟生成啊,数据缓冲啊,前置模拟放大部分的选型。都可以讨论讨论哈,小弟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M居然就标100M带宽,真实500M,带宽也就50M,

带宽指前端,不一定都是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不了解国产产品了,北京普源示波器用100M的ADC,外壳上写1GHZ采样,你能怎么样 ...

十个通道交替采样怎么不能1g

网友:
ADC的大概是有方案了,但是芯片呢?FPGA要采集几百M的数据采样率,要用什么的FPGA才行呢?一般的便宜FPGA估计做不到吧。
我们公司今年要做个项目,要采集上G的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就是等效采样,只是那个年代不流行吹牛逼,参数是什么就写什么。 ...

原来是实诚人啊,大师提醒一下忽然就开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找找时代民芯的MXT2001,单芯片双1G采样ADC,看看多少钱,我记得有人说过不超过200元。现在国内的数字示 ...

网上根本找不到买货的地方,淘宝没有立创没有。想买替代AD9288的

网友H:
说的是成都那家做的吧。有拆机图就是GD32+AD9288,里面没什么料。现在他们新出的7寸的699,还没拆机图,吹是1G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的是成都那家做的吧。有拆机图就是GD32+AD9288,里面没什么料。现在他们新出的7寸的699,还没拆机图,吹 ...

确实是这家,拆机图搜了一圈没找到,能分享一下吗?
里面除了adc以外,时钟、数据缓冲都是什么做的
[抱拳]

网友:
数码之家有拆机图  我买了深圳那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家,拆机图搜了一圈没找到,能分享一下吗?
里面除了adc以外,时钟、数据缓冲都是什么做的
[抱拳 ...

电路城或数码之家才有拆机图

网友I:
买了个,明天可以上图,要买摇杆式的,不要买按键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了个,明天可以上图,要买摇杆式的,不要买按键式的

不要只上外观图,得拆机

网友:
那是肯定的,人家还要拉个裤脚来让猜名字,不拆机的话那是连裤脚都不拉了

网友I:
来了,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来了,祼了~~~~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来了,祼了~~~~

实测性能如何

网友:
这个好像比按键那个用料好

网友:
mark,好用的话考虑来一个

网友:
比梦源的要好用,方便很多,就是只是单通道的

网友:
这个采样率应该是100M左右,带宽10M吧?

网友I:
不止10m,看25m的有源晶振波形很漂亮,梦源的都成几个点在跳跃了

网友:
这个价格100MHZ 的带宽我觉得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止10m,看25m的有源晶振波形很漂亮,梦源的都成几个点在跳跃了

方便私信个链接吗?淘宝找不到呢。谢谢

网友:
ADC打磨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I:
这样对比就很明显了

网友:
感觉不错,可以测这么高频率,买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就是等效采样,只是那个年代不流行吹牛逼,参数是什么就写什么。 ...

大师,我一直有个疑问
看38楼拆机图,板子元件,应该是EPM240控制ADC采样,然后存储在ISSI的SRAM中,GD103负责人机界面。可是EPM240最快也就运行在200多M,怎么进行的500M ADC采样控制和存储的呢(假如他标称的的500M没水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样对比就很明显了

一直想入手梦源的,看来还得考虑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直想入手梦源的,看来还得考虑一下啊

梦圆的逻辑分析仪还可以,示波器鸡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止10m,看25m的有源晶振波形很漂亮,梦源的都成几个点在跳跃了

梦缘作者说它没做插值平滑 市面上基本都做了插值平滑 他觉得就显示原始采样点剩下你们自己去判断波形

网友:
单通道怎么跑到500m ?

网友:
引用 网友K:
梦缘作者说它没做插值平滑 市面上基本都做了插值平滑 他觉得就显示原始采样点剩下你们自己去判断波形  ...

是的,梦圆连sinc插值都没做进去,比较low

网友(2020-07-06):
从拆机图看 SRAM最大100Mhz  IO口最大250MHZ  所以他的ADC是等效采样500mhz,实时采样应该是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