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torrent用什么工具下载最快速。迅雷测试不行的。种子已上传

楼主(2020-05-01):
先放上文件, 把后缀名zip去掉就是bt种子了。但是这个种子在国外能有10M/s的速度。 我导入了迅雷一点速度也没有?

然后去年,论坛里有朋友讨论过一个 非常好的bt下载软件,  可惜 电脑重装了。现在找不到了。 有没有坛友能指点一下  软件的名称?

网友:
哇~这是什么东西24G这么大

用网盘下载提示接口错误

网友A:
Free Download Manager 5

https://www.freedownloadmanager.org/zh/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 Download Manager 5

https://www.freedownloadmanager.org/zh/

就是 这个东西。 多谢兄弟了。我找了很久  ,国内下载都是带 私货的。

网友B:
这个不是跟小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跟小巧吗

IDM
无法进行 bt下载的。  刚才我试过了。 而且国内有私货。

网友:
http://qbittorrent.org/
qbittorrent实测可下,但目前还没有很高的速度,开源的

网友:
树莓派transmission挂机,慢不怕,只要有源

网友C:
qBittorrent,速度还可以,同是也可看别人用的是哪些客户端
不建议用迅雷,吸血鬼,只下载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qBittorrent,速度还可以,同是也可看别人用的是哪些客户端
不建议用迅雷,吸血鬼,只下载不上传 ...

感谢你的信息。。

顺便问一句,  为什么 用 迅雷  或者  fdm  都无法下载 bt 。 而用 qb 确 可以下载?   技术原理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者是 qb 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是别的软件所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信息。。

顺便问一句,  为什么 用 迅雷  或者  fdm  都无法下载 bt 。 而用 qb 确 可以下载?  ...

qBittorrent是一个BT客户端,只能下BT,开源的,还有Transmission,qb性能好一些,tr占用资源少,路由器上可以跑tr做下载器
按理符合BT标准的都可以,PT能用的客户端没有迅雷和FDM,原因应该都是对BT协议做了修改,截图里都是一些常用的BT客户端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国内下的IDM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