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P8拆机芯片引脚如何把锡清除像新的芯片那样?

楼主(2020-05-01):
如题,买了几个拆机芯片,卖家发过来的引脚都是很干净的,像新的芯片一样。请教引脚上的锡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怎么能这么干净?包括QFN和TQFP的,是怎么做到的?有人了解吗?

网友:
我也好奇,同问!

网友A:
雾锡和铜断面也能做出来吗,

网友:
怀疑是拿全新件做旧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雾锡和铜断面也能做出来吗,

看起来像是雾锡,铜断面没看到

网友:
估计是用的化学方法

网友B:
化学药水,成熟产业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药水,成熟产业链

化学药水溶焊锡?那引脚上还镀有一层锡怎么回事?

网友:
全部化学方式洗掉 重新镀锡印字

网友C:
小作坊是放油锅里炸

网友:
同问,想知道+1

网友:
这种叫重镀雾锡

网友D:
引脚的光亮而无肥油看起来像是先浸锡然后趁锡不注意用高压气流吹掉多余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的光亮而无肥油看起来像是先浸锡然后趁锡不注意用高压气流吹掉多余的锡~ ...

哦,这个操作芯片是如何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操作芯片是如何固定?

吸盘总可以吧!

网友:
油炸后酸洗

网友:
成熟产业链  具体怎么操作,就没必要了解了。

楼主:
高压空气吹,觉得吸盘吸力不够

网友:
试下夹子固定芯片后,用热风枪吹,在用毛刷刷刷看,自己是没试过,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作坊是放油锅里炸

这个绝对是高招,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把PCB放油锅里炸,芯片在焊锡上方,用漏勺捞出来
放在漏网上滴干后,放碱水里淘去油污
用稀盐酸二次洗涤
用高压水煤气吹扫后,自然干燥冷却30分钟,芯片管脚上残留的氯化锡会被还原为纳米级锡颗粒(所谓灰脚)。
最后上振动盘+视觉判正反面,机器自动清理塑料封装上的污渍+整型,自动测试+自动封管封盘。
一坨坨新崭崭的芯片就到你的跟前了。
好点的回收工厂会仔细控制回收过程,将温度和静电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有的工厂有自动测试机器,这样芯片的不良率会很低。
如果你买到的灰脚芯片上有细细的一条线痕,说明是回收+测试了的芯片。这种芯片还是比较靠谱的(针对做一些门铃、LED灯之类不痛不痒但出货量巨大的电子产品)。
如果是买的芯片脚根部有黄黄的感觉,那恭喜你,这叫油炸直封料,完全谈不上质量,除了二三极管和电阻电容,其他的都扔了吧,包括MOSFET和运放。

废弃电路板是巨大的污染源,现在和未来都是。做好回收工作也是积功德。如果出货量大的工厂在PCB上做好标识,将PCB上的BOM做好后上传到特定的机构存档,这会为未来节约大量的回收分拣工作。现在自动化分拣的工作其实做得非常不好的。
但是有些把回收料当新料卖的商家就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PCB放油锅里炸,芯片在焊锡上方,用漏勺捞出来
放在漏网上滴干后,放碱水里淘去油污
用稀盐酸二次洗涤

我上面那个FLASH芯片上面刷上程序会用一种漆一样的东西涂在上面做标记里面有程序,这个类似漆一样的颜色还是正常,没有发黄变色,表面有污物等。我的印象,这种漆一样的用洗板水是可以擦去的。我觉得他们做这种应该没有这么复杂,可能就他们说的,加热然后高压空气吹去熔化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