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隔离地和MCU的信号地之间需要跨接电容吗

楼主(2020-05-01):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MCU的5V的是220V交流整流用LNK306 DCDC转换来的,不隔离的。另外,RS485的隔离5V 用BS0505获取,那么RS485的隔离地和MCU侧的信号地需要跨接电容吗?

网友:
个人觉得不用了吧,各自都对DYGND跨就行了

楼主:
我这里的电源GND

楼主:
我这里的电源GND就是MCU的信号地

网友A:
都隔离了说明总线端和控制之间并无回路,没有回路跨个电容做啥?目的是什么?如果要滤波应该是跨接各自的GND或者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隔离了说明总线端和控制之间并无回路,没有回路跨个电容做啥?目的是什么?如果要滤波应该是跨接各自的GN ...

都隔离了说明总线端和控制之间并无【直流】回路

楼主: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热插拔时候,估计是TVS动作了,RS485部分通过隔离电源影响了MCU部分的电源,导致IPM模块过流保护。

网友:
TVS前面加配PTC如何?

楼主:
已经加了2个MZ11-06A300-600,3个SMBJ6.5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