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里,hid改出来的bulk和msc里面的bulk速度有差别么?

楼主(2020-05-01):
之前想用stm32做一个自定义usb bulk传输的设备,查了论坛里的一些资料,打算在hid基础上改。
但是我发现hid好像是polling方式来传输的,polling的值一般改最小的话1ms,下位机往pc里传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包之间要delay大概2ms,感觉速度特别慢。
在msc的描述符里,polling值是0,不知道这个hid传输和bulk区别在哪里,怎么改会比较好。

网友:
LZ,USB协议规定两帧间隔1ms,所以最快也得2ms的来回开销。

网友A:
hid有很多用 interrupt 模式,比buck慢很多。可以在cdc的基础上修改buck,自定义设备用winusb也行 https://blog.csdn.net/zb774095236/article/details/83786171  win8以上自带驱动

网友:
LS和FS间隔就是1ms。HS可以0.12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有很多用 interrupt 模式,比buck慢很多。可以在cdc的基础上修改buck,自定义设备用winusb也行 https:// ...

我看了下cdc(vpc)的描述符,里面也有个
CDC_FS_BINTERVAL,                           /* bInterval: */
这个CDC_FS_BINTERVAL值为0x10,感觉应该也很慢。

网友:
用的bulk全速可以达到64kByte

网友:
描述符要按需要修改的,我的103,双buf winusb buck能跑到90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