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流计算

楼主(2020-05-01):
请教各位,如图片中220交流,双向可控硅触发电流,BAT16规格书要求触发电流35MA,可按电路中计算,可调电阻在最大时,触发电流只有400UA左右,但实际是可以工作有问j
请问怎样理解

网友:
触发电流由C23提供的,不是电阻。

楼主:
可把电容去掉,也可以导通,另电容这么小能提供这么大电流吗?

楼主:
规格书触发电流是在VD12V,  IT0.1A,这怎么理解

网友:
花点时间理解一下你图纸上的DB1或DB3是啥东西,你就理解这个触发电路了。
做电工,基础知识很重要。

楼主:
在去了解一下基础

网友(2020-09-17):
最近也在了解可控硅,我的理解是在交流的正半周期,上正下负,给C23充电,到达双向二极管导通电压后,触发可控硅导通,工作在第一象限;在过零时断开,在负半周期,上负下正,电容C23开始放电,到一定电压后,双向二极管导通,从而触发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

编辑原因:未编辑完整。

网友:
要求是最大触发电流35MA,小于等于都是可以的,至于最小是多少,应该没有说明。设计时应该接近35ma就能可靠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格书触发电流是在VD12V,  IT0.1A,这怎么理解

这句话是在这个条件下得到的参数数据。我这几个回复都是自己的理解,如果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
C23被充电到30V左右时DB3导通,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是一个20uS~1mS宽度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