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还是官方完整版的稳定

楼主(2020-05-01):
自从用上win10,再也没有去找电脑的驱动来安装了,很方便,直到最近折腾了几台电脑,发现驱动还是官方的靠谱,特别是显卡的。t430s的hd4000显卡,用win10自带的驱动,运行sketchup每点一下卡半天,换英特尔官方最新驱动后正常了。两台三星超极本,用win10自带显卡驱动,一台也是一卡一卡的而且不能调亮度,另一台时不时蓝屏,提示DPC_WATCHDOG_TIMEOUT,换ati官方驱动(由三星升级管家下载)都解决了。另外就是蓝牙驱动,用win10自带的找不到我的蓝牙鼠标,换高通官方的就好了。win10提供的驱动可能有些过时或者是精简版,也就能亮个机。

网友:
430s装win7多香

网友A:
我第一次装ubuntu居然发现其可以显示我无线鼠标的电量。

网友:
我这里一台老华硕N56VZ,官方都不更新win10驱动了
还得一个个设备去各官网找win10驱动

网友B:
windows10自带的zlgUSBCAN驱动,能正常启用CANtest软件调用USBCAN,
但用zlg的二次开发包却无法识别,重装zlg官方驱动就没问题了。

只能说win10的自带驱动太随意,不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装ubuntu居然发现其可以显示我无线鼠标的电量。

蓝牙5.0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10自带的zlgUSBCAN驱动,能正常启用CANtest软件调用USBCAN,
但用zlg的二次开发包却无法识别,重装z ...

阿三,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