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金手指焊盘弄掉了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2020-05-02):
如题,有没有可能植上一个焊盘?

网友:
修完只能插一次

网友:
电源焊盘无所谓。信号焊盘不好弄。

网友A:
可以,看人家修手机的在吸锡带中取一根出来,一端先含在需要连接的点上,然后把这段线打圈成圆饼,再用绿油固化,再稍微刮开修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人家修手机的在吸锡带中取一根出来,一端先含在需要连接的点上,然后把这段线打圈成圆饼,再用绿油 ...

这个操作很6,不过我现在没有绿油,先用502试试。虽然是信号线,问题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很6,不过我现在没有绿油,先用502试试。虽然是信号线,问题也不大。

502加热会分解

网友:
Sd内存时代用2b铅笔修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加热会分解

焊盘不用加热,先绕圈粘上去,然后把线头拉到最近的过孔或者串联端接电阻上面,或者先焊接再粘。最后刮开。接触面应该不会氧化。

网友:
双管环氧塑脂把焊盘粘上去,待胶干透在焊线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不用加热,先绕圈粘上去,然后把线头拉到最近的过孔或者串联端接电阻上面,或者先焊接再粘。最后刮开 ...

焊盘不加热怎么焊接?你掉的是金手指还是焊盘?

网友:
换个pcb就行了,淘宝有卖pcb的.也不费事,热风枪拆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加热怎么焊接?你掉的是金手指还是焊盘?

借张图。

掉的是金手指,焊接就刮过孔或者找电阻的焊盘,把铜丝的线头搭上。

楼主:
环氧树脂ab胶也有,在办公室,远水不解近渴。换pcb还要植球,弄下来麻烦也没把握。

网友:
颗粒拆下来,淘宝买个空板焊上去

网友:
铜丝打圈,绿油固化,刮开,完事。

网友B:
试试双面导电的铜胶带

网友:
如果这个条子很值钱的话可以搞: 用刀或锯条搞一个槽出来。然后粘个后铜片上去。  金手指下面一般是没有内垫层的。当然,也得小心操作。一旦搞到内层上就完蛋了。

网友:
  别费事了,扔了吧

网友C:
飞线,再套个马甲。

网友:
银漆、铜漆什么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搞一个镀金的焊盘吧,用铜丝是给自己找事做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一个,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双面导电的铜胶带

这种导电双面胶很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再套个马甲。

长见识,飞线使修复难度大大降低了,可靠性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