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造个扑翼机飞行器

楼主(2020-05-02):
准备造个扑翼飞行器,飞行时间在30分钟左右的,飞行速度在15m/S。重量在260克左右。

网友:
造起来~能再来个开源就更好~

网友:
15m/s?一秒十五米,一分钟900米,时速54公里,能飞这么快啊

网友:
支持楼主,坐等套件

网友A:
这玩意和四轴飞行器比,有什么用?

网友B:
按照你这个参数,我觉得会是极低的翼载,飞在天上,一阵风就能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和四轴飞行器比,有什么用?

找人开模
可以卖成泊翼飞行玩具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个参数,我觉得会是极低的翼载,飞在天上,一阵风就能吹没了。

有风不适合飞行的时候,好像会飞的生物都停下休息!

网友:
好厉害。。。请楼主上传视频啊!~

网友:
260g大概是比较小的家养放飞鸽子的重量。也就是说楼主的扑翼器翼展应该要大于这个才行

网友C:
SmartBird?
飞行30分钟, 260g感觉不太可能, 除非大部分时间都在靠机翼滑行

网友D:
这些参数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参数怎么来的?

拍脑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Bird?
飞行30分钟, 260g感觉不太可能, 除非大部分时间都在靠机翼滑行

无人机都可以做到30分钟

网友E:
淘宝买过两次给小朋友玩,充电后可以飞十来分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人机都可以做到30分钟

无人机是可以, 问题是重量也重啊, 大疆都是kg级的
普通小四轴百克以内那种也就几分钟, 百克左右的也就10分钟左右
飞30分钟电池都不轻了, 除非你的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过两次给小朋友玩,充电后可以飞十来分钟吧

嗯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机是可以, 问题是重量也重啊, 大疆都是kg级的
普通小四轴百克以内那种也就几分钟, 百克左右的也就10 ...

想法一定要有,万一造出来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一定要有,万一造出来了呢。

遥控的纸飞机啊。可以飞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机是可以, 问题是重量也重啊, 大疆都是kg级的
普通小四轴百克以内那种也就几分钟, 百克左右的也就10 ...

大疆 御 MAVIC MINI重量249克 最长飞行时间约30分钟左右。

网友:
能飞这么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 御 MAVIC MINI重量249克 最长飞行时间约30分钟左右。

大疆那个最长飞行时间是实验室匀速飞行的, 实际飞行根本飞不了, 这和车的百公里加速一样, 你实际是跑不出来的
这是我收藏的一篇论文资料:

最接近你的参数的是亚利桑那大学的, 但时间比30分钟还是差很远, 虽然亚利桑那大学的机型是很早期的, 但要突破也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F:
我感觉如果像鸟利用空气上升气流的话,效率肯定比直升式的飞行器高。直升式的能量绝大多数都用来抵消自身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如果像鸟利用空气上升气流的话,效率肯定比直升式的飞行器高。直升式的能量绝大多数都用来抵消自身重 ...

需要一套精确控制的微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那个最长飞行时间是实验室匀速飞行的, 实际飞行根本飞不了, 这和车的百公里加速一样, 你实际是跑不出 ...

你有他们飞行器视频吗?我想看看

网友:
做出来没有?

网友G:
照我头像买个100块的玩具先仿制试试,

网友:
先把超小的接收机自己做了。遥控器用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我头像买个100块的玩具先仿制试试,

s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