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中不同文件夹下的原理图电源网络是连接在一起的吗?

楼主(2020-05-02):
如下图,请问AAA原理图和BBB原理图中的GND和VCC之类的电源网络默认是连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
用电源符号的会连在一起

网友:
网络标号一样的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我感觉是用电源符号的是连在一起的, 要是自己写的标号就需要用离页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