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和键盘卡顿,怎么破?

楼主(2020-05-02):
电脑用的WIN10系统,无线鼠标和键盘经常卡顿,用的相当不爽
主板驱动也更新过了,USB电源省电模式也关掉了
无线键鼠接别的电脑是正常的
请问各位大佬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兄弟,你用的优联吧?周围居住密度高不高?或者是写字楼?罗技是2.4G的,会受到周边信号干扰。我之前在公司距离1米时都经常中断,挨着放还算好一些。只能考虑换几种无线键鼠试试了,不过记住一点:信号稳定性好的键鼠那电池也是大大的快我用惯了M215,这货不漂,但是平均不到一个月能干掉一节2500mAh的镍氢。我办公室日常配备3节镍氢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M545用起来不错,1个5号电池能用半年,用过几个其它的鼠标都是用一段时间就卡顿.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USB延长线将接收器延长到鼠标0.5米范围内,一切又如丝一般顺滑了。

网友:
你用的是蓝牙的吧,蓝牙无解。换吧

网友:
别人送的M546,用起来还不错
比我的505好多来,505太重

楼主:
不是蓝牙,是罗技M185,双飞燕的孔试过,同样的环境,换台电脑就正常

网友:
USB接收头远离USB 3.0的数据线,最近的2.4G干扰源主要是这些新的高速串行接口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卡。。以为是鼠标和键盘问题,,把公司用的正常的换到家里, 也是一样的卡,家里的换到公司,很正常,,所以。我的是电脑问题,,电脑系统,驱动也更新过,还是老样子,,直接用有线了

网友:
我是蓝牙控,用的飞利浦的一款蓝牙鼠标,目前还没有发现不稳定的情况。单位有台电脑倒是出现了卡顿的情况,换了雷柏一款5g键鼠套装就好了。可能由于频段许可的原因,5g键鼠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卡。。以为是鼠标和键盘问题,,把公司用的正常的换到家里, 也是一样的卡,家里的换到公司 ...

有线的多烦躁

网友B:
我有个台式电脑也是这样,其它电脑用没有问题。估计还是主板原因

网友:
试试USB收发器尽量远离鼠标,我的就是太近了容易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台式电脑也是这样,其它电脑用没有问题。估计还是主板原因

我的也是台式电脑,华硕B360M,笔记本就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USB3.0(USB3.1)接口接了设备。
USB3.0(USB3.1)会干扰2.4G信号。

网友:
我的罗技优联接收器插在uab3.0上也会卡顿,换到usb2.0上就没问题了,系统是win10

网友:
奇怪,M590和mx master 3蓝牙,一直都很好

网友:
我有2个蓝牙鼠档,罗技M558不会漂
雷柏MT750一开始不人漂,现在开始漂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换成有线的,鼠标键盘从来不用无线

网友:
M590 蓝牙 偶发性卡顿  切换下再切回来 又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罗技MX ANYWHERE,优联连接比蓝牙方式要稳定些,挺顺溜的。后来理线把把优联的收发器插到到电脑背部,之后就发现经常卡顿了。后来用了根USB延长线,离开电脑一段距离,离鼠标大概0.5~1M距离,就又丝般顺滑了。

网友:
您们不觉得,有线比无线,怎么都来的顺滑吗?同款鼠标的有线和无线对比;g502无线版,mx master,海盗船暗影,都一样

网友:
电脑上使用USB2.0的接口。
挑好点的无线键鼠,如果不是移动需要,建议还是用有线的比较好。

网友:
罗技的M546 很爽的。

网友:
已用过不知多少鼠标去了,貌似只要是知名的厂牌都会卡顿,换用那网路上卖的好几款最便宜也不之啥牌就完全正常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