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一个很小的BIN文件里找出一个已知密码的密文

楼主(2020-05-02):
整个文件就这些数据,密码是Aa123456
请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A:
这文件大多数位置都是0xFF和0x00啊……确定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文件大多数位置都是0xFF和0x00啊……确定对劲吗。。。。

文件没错,这是从闪存里读出来的,里面就存了个密码

网友:
在设备上能修改密码么?最好是改下密码再读出来。 能确定吃密码的存储位置来

网友:
万一有校验,找到了也头疼

网友:
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avr的我可试试

网友:
想什么呢,加盐了吧

网友:
旁边什么单片机?从旁边单片机入手 找出分分钟的事

网友:
难道是汽车音响密码

网友:
只有一个样本,不好找,除非是连接的,多找几个样本吧

网友:
单个样本,不可能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