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无聊,画了个Linux+AI+WiFi模组

楼主(2020-05-02):
ARM:A7,800M
AI:200Gops,也就是0.2T,支持Conv, Activation, Pooling, BN, LRN
RAM:64MB
存储:模组自带SPI nor或nand,底板可放SD卡
MIPI-CSI:最大500万像素
LCD:控制器可轻易驱动5寸屏
USB:高速2.0 OTG
网络:WiFi 和 RMII的PHY口, 反正有线网无线网都给你支持上
音频你输入输出啥的
软件: TinaLinux SDK

51假期无聊之作,大家请轻喷

网友:
怎么玩呢?

楼主:
也没地方去玩,就再画个小底板。
屏幕和K210实现共用,5寸触摸屏,直接驱动。

网友A:
全志主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主控制吗?

是的哈

网友:
劳动光荣,放假我连鼠标都不想碰,除非接私活干活,看来我是没救了

网友:
同楼上,回家电脑都不想动

楼主:
哎,我这闲不住,索智官方开发板明天到了还要测一下子……

网友:
串口波特率可以到多少?

网友:
芯片是个好芯片啊,可惜资料太少啦玩不转..

网友B:
有没有啥 带屏 带电池 带RTC 引出IO  像手持设备一样的 linux 开发板/开源板

网友C:
求问这种ARM配合K210的板子比单K210的板子有什么优势?

我看到Grove AI HAT for Edge Computing这块RPi板子,给的Demo是用IO口高低电平让RPi知道有没有识别到脸。这样的话有没有RPi感觉区别都不大。

我感觉K210确实RAM是个短板。模型稍微大一点就装不进去。但是我记得官方说明离线模型处理不限容量,虽然我还没找到任何例程。不知道LZ这块板可否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这种ARM配合K210的板子比单K210的板子有什么优势?

我看到Grove AI HAT for Edge Computing这块RPi板 ...

配合K210?不需要啊,这个ARM自带NPU
K210算力其实是数百G,(总算力1T,一般用不了这么充分)。这颗是200G。V833是400G。

K210模型的限制看是否是实时,实时需要载RAM,单层计算限制2M。非实时取决于FLASH容量。

最后一个回复是老外将V831和K210对比:
https://sns.widora.cn/topic/657

网友D:
楼主画板好快,几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合K210?不需要啊,这个ARM自带NPU
K210算力其实是数百G,(总算力1T,一般用不了这么充分)。这颗是20 ...

哦哦,我理解错了。你说和k210共用lcd是指共用底板是吧。

另外求问k210用flash装模型是怎么实现的?我看到的历程都要装到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板好快,几层板?

4层的哈

网友E:
请教下楼主,全志的资料都不对外开放的,你是怎么能找到全志的开发资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全志的资料都不对外开放的,你是怎么能找到全志的开发资源呢。 ...

我是找代理。
之前做联发科就这样,然后canaan,全志。

网友F:
widora.io 板上的logo能否去除呢?  这个板卡设计针对产品比较友好

网友F:
v831 有没有运行ssd-mobilenet的效果演示呢?或者其它AI的效果演示,不知道效果能做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啥 带屏 带电池 带RTC 引出IO  像手持设备一样的 linux 开发板/开源板

有打算用这个芯片做个手持机,走极客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dora.io 板上的logo能否去除呢?  这个板卡设计针对产品比较友好

我们所有的商业模组都有logo

网友:
买了楼主的几块板在吃灰中,如果便宜的话再买个回来继续吃灰

网友G:
搞过RK3399的板子吗 带摄像头  和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过RK3399的板子吗 带摄像头  和网络的

没做过rk方案

网友:
楼主工作高效

网友H:
楼主这款是全志的什么处理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款是全志的什么处理器啊

一看就是没细心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v831 有没有运行ssd-mobilenet的效果演示呢?或者其它AI的效果演示,不知道效果能做到如何 ...

索智还没release这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搞过RK3399的板子吗 带摄像头  和网络的

成本价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没细心看帖子

那么楼主问题来了,啥时候可以买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成本价能控制在多少?

你做过这个?
需要2路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楼主问题来了,啥时候可以买到呢?

争取5月份做个小批量,200套的样子。

网友:
工业级的片子么?

网友J:
全志V831 好东西,QFN88封装,适合风枪DIY,现在淘宝还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志V831 好东西,QFN88封装,适合风枪DIY,现在淘宝还没有卖

又爱又恨吧,真正完全发挥还得靠V833的BGA。QFN各种阉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争取5月份做个小批量,200套的样子。

那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争取5月份做个小批量,200套的样子。

板子做好了吗?定一套玩玩

网友K(2020-08-12):
询问下,你的相机出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询问下,你的相机出了不?

出了~~~~

网友:
lz的板子做好了么?TinaLinux SDK跑起来么?

楼主(2021-07-29):
这款芯片供货是没保证的,项目已砍,所以V831板子失去了意义。

还是麻烦坛主看到后帮忙删掉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