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压缩卷时中断造成不能打开D盘 怎么恢复

楼主(2020-05-03):
win7压缩卷时中断造成不能打开D盘 怎么恢复 ,FinalData恢复软件有破+解版 注册码?
或者有其他数据恢复软件破+解版 推荐下,急! 谢谢

网友A:
哈哈,跟我一样,我记得是有个命令,chkdsk检测一下就能打开D盘,但是会有文件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跟我一样,我记得是有个命令,chkdsk检测一下就能打开D盘,但是会有文件丢失 ...

C盘不够。按网上的步骤做了下 觉得很简单。。。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盘不够。按网上的步骤做了下 觉得很简单。。。  然后就这样了

我也是,半路中断了,然后D盘打不开,后来这么弄了,可以打开了,有些文件0kb,然后那20G空间还没了

楼主:
chkdsk 命令 终止!

网友:
开压缩半路中断,LZ 做好心理准备吧。

磁盘恢复大多基于“文件存储于连续扇区”,并且“有明显的起始、终止特征”;
压缩过程的话,可能把多个文件打包再统一安排位置(不连续),并且起止特征可能随压缩算法一并消失了。

目测需要专门针对 NTFS 压缩文件流的恢复软件。

网友B:
现在硬盘那么便宜为什么还要压缩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盘那么便宜为什么还要压缩卷

系统几年了 不想重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几年了 不想重装啊

把资料搬家,然后取消一个分区,再把取消的这个分区合并到需要扩展到分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