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OS+Lwip 断开后出现错误 ?

楼主(2020-05-03):
现象说明:

在 服务器端 与 开发板之间连接成功后, 就不会出现 任何错误,工作也都正常
    当 服务器端断开连接后,大概 5-10s 左右就会出现  错误, 另外还会提示
Assertion "recvmbox must be deallocated before calling this function" failed at line 803 in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api_msg.c
Assertion "acceptmbox must be deallocated before calling this function" failed at line 806 in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api\api_msg.c

请问 上面的 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

使用的是 embOS + Lwip 组合

楼主:
终于发现了端倪了, 貌似 mbox 只申请了 2 次, 而释放 确实 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