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记忆上次打开PDF文档的页码?

楼主(2020-05-03):
如题。看电子版本的PDF文档,关闭文档后再重新打开是从第一页开始,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记忆上次打开文档的页码?

网友:
FoxitPDF就可以

网友:
foxitpdf可以,要设置一下的

网友:
稍微专业一点的阅读器都可以吧 比如SumatraPDF

网友:
adobe reader不可以吗?我用arocbat是可以的

网友:
adobe reader需要一个js插件可以实现添加书签

网友:
foxit就有记忆。

网友:
国产那个office一条龙也可以。

网友:
大部分软件都可以

网友:
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安卓的话,静读天下,wps都可以

网友:
PDF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看了

网友:
PDF软件应该都有没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