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清除泰克TDS2014示波器的故障记录?

楼主(2020-05-03):
去年花了三千五百大洋入了一个泰克TDS2014,成色相当好,但近日偶然发现有两个故障记录,即line trigger failed。
求教:如何清除泰克TDS2014示波器的故障记录?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https://www.tek.com/oscilloscope ... ries-service-manual
123页

网友A:
TDS1000 & TDS2000 Series Service Manual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 Service Manual

This document provides information for technicians to maintain or service a product. Information is given to the module level, and may include product care and cleaning tips, troubleshooting information, adjustments, and how to replace parts.

This manual applies to:
TDS1002 , TDS1012 , TDS2002 , TDS2012 , TDS2014 , TDS2022 , TDS2024 , TDS1001 , TDS2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1000 & TDS2000 Series Service Manual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s Service Manual

灰常感谢!

楼主:
谢谢,差点就买个USB转GPIB去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差点就买个USB转GPIB去清了!

那个太贵,有通讯模块的话,可以用232转usb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