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三星UA55KU6880JXXZ液晶电视

楼主(2020-05-03):
现象是不开机上电待机灯一跳一跳的,根据经验是电源板有短路造成,拆下电源板发现背光升压二极管2颗击穿一颗,还有颗背光电流检测电阻并联的保护贴片二极管也击穿了,花半小时搞定

网友:
收多钱,100吗

网友:
看看电子工程师为了做薄一点有多努力!!!

网友:
我修家电产品一点也不行,除非修理我设计的产品。这个估计就是经验积累吧!膜拜大神!

楼主:
300.拆下来拉店里修,完了送货安装

楼主:
我一般都不当顾客面维修,避免不必要麻烦,判断错误,或二次炸响,各种尴尬及修好杀价

网友:
厉害。曾经想学家电维修,时代变化太快,修不如买。

网友:
膜拜下高手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家里的一台乐创电磁炉,使用了一年,有一次重开电源之后,自动熄电,之后再也打不开了,我测试了一下,保险丝没烧。重开电源无任何反应,LED也没任何显示,请问一下,这个大概会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B:
我有台约十年前就故障的 Acer 电脑 LCD 屏,将电源接上后也是一样的状况,不过不会修。
但用吹风机吹热风进去约 15 分钟后大机率是能开启,后来觉得太难搞就一直放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家里的一台乐创电磁炉,使用了一年,有一次重开电源之后,自动熄电,之后再也打不开了,我 ...

电源部分坏了,一般是VIPER1.2这个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约十年前就故障的 Acer 电脑 LCD 屏,将电源接上后也是一样的状况,不过不会修。
但用吹风机吹热风进 ...

换掉电源板上的鼓包电容

网友C:
松下的电饭锅,坏了,烧保险整流后短路,测发现烧了IGBT,假货宝买了两对,第一次换上之后能工作但没多久又坏了,第二次换不行了
不知是管本来的问题还是有别的问题,不想修了,以后也不想买贵的家电了,便宜的用坏就换
大师帮分析一下还要不要再换IGBT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坏了,一般是VIPER1.2这个电源芯片

谢谢,看来要去抄抄箱底,看看有没有旧板拆来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电饭锅,坏了,烧保险整流后短路,测发现烧了IGBT,假货宝买了两对,第一次换上之后能工作但没多久又 ...

可能买到非正品IGBT管了,一般我不敢买新的,都买拆机管,管子砸开来对比一下,大芯片的才能用,二次炸机可能前级驱动被搞坏了,比较难修了,建议直接淘块板子换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坏了,一般是VIPER1.2这个电源芯片

我的一台奔腾电磁炉,第一次炸机,我换了IGBT和桥堆/保险丝,IGBT的G极稳压管后好了。
工作了10分钟左右(烧水)正常,然后在待机状态下约3-5分钟又炸了,还没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买到非正品IGBT管了,一般我不敢买新的,都买拆机管,管子砸开来对比一下,大芯片的才能用,二次炸机 ...

就是卖的拆机管,装之前也有量过,但没砸开看,找过板子太贵,
二次炸机不是马上坏的,是能用一段时间的,不到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家里的一台乐创电磁炉,使用了一年,有一次重开电源之后,自动熄电,之后再也打不开了,我 ...

我都是淘宝买主板(30-50元)

网友D:
我也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丈母娘家的电视,海尔 (Haier)LS55A51 55英寸4K,3年前我在京东上买的,去年年底显示竖道,如图。丈母娘也不想换电视了,说可以继续看,我手痒,想试试修修看。我大致判断是逻辑板、边条,或者屏线接触不好。如果是边条和屏线接触不好,我也只能放弃了,没那手艺。拆机,通过触碰边条和屏线,现象无变化。从网上买了一个二手的逻辑板,换上现象依旧。另外,屏幕左上角的背光有问题了,如果能解决竖道的问题,我再试试换背光,如果竖道解决不了,背光我也不碰了。现在打算找逻辑板的原理图,研究研究边条,还有点不死心。
正好今天看到您的帖子,也跟帖问一下,您判断大概是什么情况,或者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

另:发现从网上买的电视,比以前商场买的故障多了。我家、丈母娘家的电视都修过,好在是在保修期。这次过保修期了。

浅色背景,显示一个竖条。

深色背景,还能再深色竖条边上看到一个窄的浅色竖条。

打开后盖。

说明:没找到图片变小的方法,好像记得论坛上有要求,我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高手,上次自家电视电源板是直接淘宝买了个拆机板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丈母娘家的电视,海尔 (Haier)LS55A51 55英寸4K,3年前我在京东上买 ...

这种问题不用修了,屏边缘封装的芯片不良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丈母娘家的电视,海尔 (Haier)LS55A51 55英寸4K,3年前我在京东上买 ...

和背光无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不用修了,屏边缘封装的芯片不良或坏了

您是指边条PCB上的芯片?还是那个柔性的cof。

网友:
这个电视背光也坏了,屏幕左上角有一块暗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不当顾客面维修,避免不必要麻烦,判断错误,或二次炸响,各种尴尬及修好杀价 ...

楼主实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丈母娘家的电视,海尔 (Haier)LS55A51 55英寸4K,3年前我在京东上买 ...

在保修期内返厂吧,
外面即使能修,也没有时间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是指边条PCB上的芯片?还是那个柔性的cof。

屏柔性排线上的芯片不良

网友E:
网上看到有专用的机器换cof的 ,操作挺简单的,不过那个机器估计不便宜 。且占地挺大的,如果不是专业从事修这个,应该不会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看到有专用的机器换cof的 ,操作挺简单的,不过那个机器估计不便宜 。且占地挺大的,如果不是专业从事 ...

机器不贵,但要达到好的技术指标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我的一台微鲸电视,开机背光会闪一会儿,拆机没找到毛病,装回去,好了。大概是有接插件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一台暴风55寸电视,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几下,就没有反应了。测了电源板上12V电压是稳定的,背光开启信号也有的。就是没有画面显示。网上查了下暴风电视的资料很少,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检查背光升压板有没有工作,还有就是背光灯条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柔性排线上的芯片不良

那就只能报废了,换那个需要压屏吧,玩不了。谢谢了,我也不折腾了,给丈母娘再换一个电视吧。谢谢楼主。

这个帖子大家提问不少呀,看来大家都喜欢动动手自己修理。

网友:
当初家里以前的三菱空调好像断电还在出风,得拔插头才行,拆下来捣鼓了下换了个固态继电器AQG22205,¥14搞定

网友F:
请问楼主,机械式电压力锅,一个是定时器不会回退一直工作,另一个是定时器要打到最高档才工作,低档一直是保温状态,是不是都是定时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机械式电压力锅,一个是定时器不会回退一直工作,另一个是定时器要打到最高档才工作,低档一直是 ...

是的,如果压力到了不会退回,那就是定时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掉电源板上的鼓包电容

好的,谢谢告知,找个时间从墙上拆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好样的。修理要经验积累,有图纸更好,大多电压点判断,有板替换测试就快

网友:
只会修自己做的东西的电工路过

网友:
在别人眼里,编程的肯定会修电脑的,电子设计肯定会修家电的,哈哈。当年显示器是找同事修的。

网友:
修家电太杂太麻烦,从初中开始修黑白电视,后来慢慢修VCD,功放,彩电等,全是自学的,看《家电维修》《电子报》等,大学业余时间全是搞这些。工作后反而不修了,太费劲。 偶尔修修工控类的。想想不值得,有那么多时间不如专业玩编程。

网友:
收到太便宜了

网友:
问一下:长虹电视这个样子一般是什么问题?下部有横条

楼主:
还是屏的问题,屏上下抖 重影都不用折腾了

网友G:
楼主,搭车问一下,屏幕上方有一条线,而且这条线颜色会根据显示内容变化,是屏的问题还是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搭车问一下,屏幕上方有一条线,而且这条线颜色会根据显示内容变化,是屏的问题还是排线的问题。 ...

屏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屏的问题

没得修,只能等他更严重之后换屏了是吗?

网友:
楼主好人,经验丰富,还免费回答网友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得修,只能等他更严重之后换屏了是吗?

是的,或许就一直这样也不会更严重,就将就着用下去吧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手艺。
我也曾幻想过自己能有这种家电修理手艺,但折戟于家里的洗衣机、消毒柜等等。
送修过一个豆浆机,收费40元,我问修了啥,老板说:主板之类一大堆。我估计可能是保险丝或者电源某地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