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个4P可拔插的接线端子(弯脚),接电桥式力传感器用

楼主(2020-05-03):
请推荐个4P可拔插的接线端子,接电桥式力传感器用。
目前是这种3.81间距的端子,用是没问题,但是4根线需要拧螺丝固定,平时动来动去容易松动或者碰断。
想找个稍微小巧的可拔插端子(弯脚),传感器的线能焊接在插头上。

网友:
我看艾德克斯有的电源上程控输入端用弹簧接线端子来替代这种

网友:
用欧式端子和螺纹胶(低强度)呢?

网友:
带耳的端子不就行了,可以上螺丝的~

网友:
还是航空接头方便.台秤一般都是用航空接头.

网友:
好多称重仪表就是使用LZ的那种端子,这种端子还是很可靠的,其实焊接的话反而在现场是很不方便的。

网友:
平时动来动去容易松动或者碰断。线剥长点,返折回绕在线皮上,这样连同胶皮一起压进螺钉,再怎么绕都不易断易掉了

楼主:
回楼上各坛友,目前线也是套了这种管状接线端子后,再用螺丝固定的,线细端子塑料套大,显得很空洞,得想办法用点什么胶将线固定住。
目前的3.81端子是台湾进联DECA的,4P的好像要6块钱一个,也算质量比较好的了。

网友:
商业化的话尽量不要螺丝固定,能焊接就尽量用焊接。尽量选择市场上大家通用的连接方式。

网友:
线跟端子不配,线那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