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有开源的红外解码库吗,分享一下

楼主(2020-05-04):
如题,目前采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计算脉宽的时间,根据NEC红外编码格式能解出一些遥控器按键的编码了,但是有的按键的编码一直在变化,我要模拟遥控器的话不知道发送哪个编码了,而且各家的编码都不一样,怎么才能识别出绝大部分遥控器的按键编码,知道它的含义呢?是否有一个成熟开源的库供参考呢?谢谢
注:不使用专用芯片,必须纯软件解析。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E7%
还真有开源的。。

网友:
FatFS作者也有做过红外解码库。
http://elm-chan.org/fsw/irctrl/00index.html

网友B:
Arduino 的 IRremote 库不错,集成了不少牌子的协议层。前阵子还是用这个库驱动 SHARP 电视的。

不过是 C++ 库,只适合往外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999&highlight=%E7%
还真有开源的。。

你这个就是2楼的IR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的 IRremote 库不错,集成了不少牌子的协议层。前阵子还是用这个库驱动 SHARP 电视的。

不过是 C+ ...

谢谢分享。。。。

楼主:
兄弟有厂家的编码表吗,即各个厂家的编码代表的含义表,总不能全部都去学习编码吧,这样就太麻烦了。。。

网友C:
没有奥,我属于玩家 ,当时用来解一个遥控器的,想复制一个 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奥,我属于玩家 ,当时用来解一个遥控器的,想复制一个 遥控器

好的,谢谢

网友:
红外解码库,mark,备用

网友:
Mark,以后肯定有用

网友:
这个遥控可以,很厉害

网友:
好像有一家做芯片的  叫宏什么达 忘记了  有很多库 集成  主要是卖驱动芯片

网友:
但是也厂家有不是38k的 这种怎么解码?

网友:
红外解码,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