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H750XB移植grbl算法做大行程水泥3D打印机控制系统讨论

楼主(2020-05-04):
请教各位前辈,水泥3D打印机结构类似于龙门架,X轴、Y1、Y2、Z1、Z2五个伺服电机驱动三方向移动,还有X轴上的挤出电机,一共6个伺服电机。移植GRBL算法,用STM32H750XB的定时器生成6路脉冲,将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入至台达电机驱动器A2从而控制电机转动,是否可行?精度如何?

网友A:
这种工业用的设备,建议用PLC来做,可靠稳定。

网友B:
3D打印直接用Marlin多好

至于精度主要看你的传动结构 电机细分等等,其实与控制关系不大,理论上可以达到0.1mm以上
话说水泥打印想打多大的件,对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
这是要用3D打印打出房子吗?

网友C:
大行程,打印楼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用的设备,建议用PLC来做,可靠稳定。

对,PLC确实相对稳定一点,就是想用嵌入式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直接用Marlin多好

至于精度主要看你的传动结构 电机细分等等,其实与控制关系不大,理论上可以达到0 ...

精度要求其实也不是很高,水泥材料的粘度本身就受环境影响大,机器来讲的话精度也就1-2mm这样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行程,打印楼房

打印成积木块,然后组装成建筑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成积木块,然后组装成建筑是可以的吧!

对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打印成积木块那还需要打印机吗?参考空心砖的做法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确定有市场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打印成积木块那还需要打印机吗?参考空心砖的做法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确定有市场需求吗? ...

市场需求我不考虑,只是老板需要这样的机器来打印产品。就是打印大的构建,拼装式建筑,效率比砌墙这种稍微高一点,更适应异形建筑吧。

网友:
打印。。。钢筋在哪

网友:
3D打印对处理器要求并不高啊,重点是水泥挤出设备的设计,以及对应切片软件的开发。做好这两个,感觉弄个赤兔主板加上外设就能驱动了。。。国内有个太空灰3D团队之前一直在弄水泥挤出设备的。https://weibo.com/u/3672568565?is_all=1#_rnd1588899468140

网友:
有点难度,之前有朋友只是想改一下,制作免烧砖的机器,最后干扰放弃了,混凝土需要震动泵,还有水泥的凝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