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RTC时钟芯片,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0-05-04):
能否推荐一两款高精度、低价格的时钟芯片?

楼主:
这不是国产的。

另外,这个耗电量怎么样?纽扣电池供电,可以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国产的。

另外,这个耗电量怎么样?纽扣电池供电,可以用多久? ...

关键是你说的要便宜 啊,这个算便宜了,而且还不用调晶振的匹配电容。耗电具体看PDF,肯定是可能用在电池产品上的

楼主:
这不是RTC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RTC时钟芯片。

打错,BL8025

网友A:
BM8563兼容PCF8563,用着还行,当时测试过几款国产的“8563”芯片,都可以用,精度一年下来有10来分钟误差,因为当时时间精度要求不高,没有去深入研究,应该和外部时钟,匹配电容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谢谢,精度怎么样?

纽扣电池,可以使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8563兼容PCF8563,用着还行,当时测试过几款国产的“8563”芯片,都可以用,精度一年下来有10来分钟误差 ...

一年下来有10来分钟误差。。。这也太差了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复旦微的RTC芯片,精度不错的

网友:
自带温补晶振的会好很多,都是自称每个月几秒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复旦微的RTC芯片,精度不错的

谢谢,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国产芯片没有问题,我用过GM(N)1302,配合5PPM 6pf钟振,无论是耗电还是走时准确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具体型号吗?

FM38025,工作电压1.5~5.5V,-40~85摄氏度,全温区时钟精度正负5ppm,数字温度传感器输出正负2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M38025,工作电压1.5~5.5V,-40~85摄氏度,全温区时钟精度正负5ppm,数字温度传感器输出正负2度 ...

LC商城没有哦,淘宝上好贵啊。

网友:
SD3078  精度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C商城没有哦,淘宝上好贵啊。

这个找代理买,应该不贵的,肯定是比RX8025T便宜,复旦微做RTC还是很专业的,他们单片机上集成的RTC精度也非常高

网友:
BL8563,上海贝岭的好像是,NXP  PCF8563的兼容版本,立创·商城上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代理买,应该不贵的,肯定是比RX8025T便宜,复旦微做RTC还是很专业的,他们单片机上集成的RTC精度 ...

stm32上面集成的RTC,和外挂一颗单独的RTC芯片相比,哪个的精度和稳定性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上面集成的RTC,和外挂一颗单独的RTC芯片相比,哪个的精度和稳定性更好? ...

你得看用什么样的晶振了,还有个单片机、电容的谐振都有影响,F1不太敢用,F0我都用的6pf负载的晶振才能起振,准备用G0了,这个芯片还能调输出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用什么样的晶振了,还有个单片机、电容的谐振都有影响,F1不太敢用,F0我都用的6pf负载的晶振才能 ...

那stm32的各项都调到最好,此刻的精度,跟单独使用外挂RTC芯片相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stm32的各项都调到最好,此刻的精度,跟单独使用外挂RTC芯片相比呢?

想精度高肯定要外挂的,最起码也得有个温度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精度高肯定要外挂的,最起码也得有个温度补偿吧

stm32外挂温补晶振,精度还是比不上单独的RTC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外挂温补晶振,精度还是比不上单独的RTC芯片吗?

应该差不多吧,做产品不能纯靠理论,要站在实际角度出发,预算够都可以用原子钟了

网友:
对精度的要求是多少?       问题来了   国产你要求有精度???
有精度要求 必须  首选DS3231    次之选  RX8025

网友:
精度与芯片有关系么?
当然了前提是外置晶体。3231之类内置的除外。

网友(2022-12-31):
SPI接口的有没有?

网友:
BL8563可以,不要淘宝买散货。我遇到过贴上淘宝散货RTC停走的,被动惨了。

网友:
外置晶振的芯片都谈不上精度的,这个需要自己匹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用什么样的晶振了,还有个单片机、电容的谐振都有影响,F1不太敢用,F0我都用的6pf负载的晶振才能 ...

F1 现在起振很容易了。用最垃圾的电容22P,100%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1 现在起振很容易了。用最垃圾的电容22P,100%正常工作。

F103晶振用几匹的 6pf?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复旦微的RTC芯片,精度不错的

38025 批量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025 批量用过?

没有,我们都是用单片机的,设备联网,所以RTC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F103晶振用几匹的 6pf?

22P 最垃圾的电容。0805,300套,全部起振。

网友(2024-03-18):
请问楼主后面选款了?精度怎样?

网友:
请问各位网友,
epson R9825B是哪个型号RTC芯片?
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