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开关有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04):
提示是电源按钮有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拆开修呗,还能咋的?

网友:
这是电源问题?

网友A:
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检测到了开机键有连击现象?
可以把开机键线拔下来,短接一下开机看看还是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B:
是不是DELL的电脑啊,这个可能比较麻烦,和普通台式机不一样,面板上的线到主板上是一整根线。要一根根量哪根是开机线。

网友:
换电源按钮

网友C:
按F1是BIOS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没电了吗,感觉电脑买回来没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F1是BIOS电池没电了吧。

感觉电脑买回来没用多久

楼主:
有这种配件吗,淘宝好像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ELL的电脑啊,这个可能比较麻烦,和普通台式机不一样,面板上的线到主板上是一整根线。要一根根量哪 ...

这么麻烦呀,明天拆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