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美的电饭煲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0-05-04):
这种问题在电饭煲上是通病,一般是上盖传感器断线造成的,重新接上就OK

网友:
赞!会拆会装会修!

网友: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修过,数码管显示错误号

网友A:
哪款电饭煲上盖容易清洗???后面买注重这个需求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这2个线不耐折弯,我换了2个软硅胶线。而且会报错误代码的

网友:
最好整根换。如果自己接的话,一个月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款电饭煲上盖容易清洗???后面买注重这个需求

要容易清洗 是不是得 电压力锅么

网友:
难点是如何拆开和复原 :)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以后家里小电器自己都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电饭煲上盖容易清洗???后面买注重这个需求

电饭煲结构都差不多,洗上盖把包着硅胶密封圈的盖板取下来泡水洗就行,上盖其余部分湿毛巾擦下就好

网友B:
上盖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盖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啊

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饭煲结构都差不多,洗上盖把包着硅胶密封圈的盖板取下来泡水洗就行,上盖其余部分湿毛巾擦下就好 ...

现在的上盖都不好拆

网友:
这种上盖不能分离的就只能用这么久了,大部分的那几根检测线就决定了它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