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耦10uF钽电解0.1uF瓷片是否比10uF瓷片0.1uF瓷片好?

楼主(2020-05-04):
如题,想知道退耦10uF钽电解+0.1uF瓷片是否比10uF瓷片+0.1uF瓷片好?
现在做一个工控板,对价格不敏感,想知道这两种组合哪一种效果更好一些,单片机为AVR单片机,隔离电源,

网友:
肯定钽电容好啊,ESR低,并且容量稳定。

网友A:
10uF的瓷片电容长啥样?我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uF的瓷片电容长啥样?我还没见过。

楼主应该说的是普通陶瓷电容。

网友:
两款电容,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10uF的MLCC滤波效果没钽电容好。MLCC在有直流偏执的情况下容量骤减

网友:
工控板、AVR单片机 这样的应用基本上可以得到结论:钽电容、陶瓷电容看不出来差别。
陶瓷电容在直流偏置电压下,容量损失很大;钽电容用在高纹波电源情况下要小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一般胆电容耐压要放3倍的余量,且不适合放DC-DC后面

网友:
我只知道我的脉冲耗电模式下,电源的陶瓷电容跟着复杂发出很大的声音:) 大家说是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就是那个压电陶瓷发声片的那个压电效应:)

网友C:
由于没拿钽电容作退耦合电容,坏了我好多stm32芯片,售后惨不忍睹。后来改为钽电容,再也坏不了,售后没收入。

网友:
>由于没拿钽电容作退耦合电容,坏了我好多stm32芯片
why? Normally it is "0.1uF 0603 MLCC" which does the jo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胆电容耐压要放3倍的余量,且不适合放DC-DC后面

那种同轴胆电解(好像是非固态的,没敢拆开看)的也要3倍余量吗?

网友:
容量越大的MLCC电容越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同轴胆电解(好像是非固态的,没敢拆开看)的也要3倍余量吗?

聚合物钽电容可以不放余量,普通黄色的钽电容一定要放余量的。

网友:
上星期亲身体验了这钽电容的威力,建议尽量别使用钽电容。上周找了个空想修复放置许久于 197x 年产的个二手旧电台。
车载台多都是 DC 13.8 Volt,故电源也设置需求电压与限流。不知何故按下 PTT 后就进 CC 了,这 10W 机应也不会到 3A
于是将 CC 设置全开看是啥问题?当按下 PTT 后电压不降了,按着它开始查修,没 20 多秒就看到开始冒烟后,立马断电,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后一秒手已经操作电源 Output OFF 了,板上突然冒出超大浓烟,然后就着火,而这个火是灭不息滴!
只能等待烧完,当时也不知是啥器件烧了?烟也是往下沉的,待其烧完后看了许久才看到那花生米大小的一颗钽电容烧了。
但外观几乎完好,印着 10uF / 16V,我用 13.8 V 也没超过,在电路中就是给 SVR 来做去杂讯涟波稳压用,真不知何故?
这辈子见过不少器件烧毁,但这钽电容烧毁还算是首次遇着,一旦冒烟下一秒就着火,着火后灭也灭不掉!想想真是吓人!

网友:
楼上还是偏激了些,按存在即有道理的理解,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灭种,更何况还那么贵啊, 还有就是16V用在13.8V电源,这样也完全说不通啊,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估计也不敢打包票说没有问题吧:)另外就是你电路为啥爆电容了,是不是本来就因为故障导致的呢?否则正常的机器怎么不爆掉,这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mlcc时不时出来一个短路的,不拿热成像很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同轴胆电解(好像是非固态的,没敢拆开看)的也要3倍余量吗?

ca35带k的后缀的是高可靠型,以前军工厂时候几乎都是用这种,当然贵的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多年没有见过正常情况下坏的,但是见过2次装配工装反了调试人员通电后炸了的。这种轴向镀银外壳行几乎各种电压均有,也用于各种应用,从音频耦合到DCDC模块的ac200v整流出来的300Vdc滤波,是的就是常规咱们400/450V几百uf的铝电解的那个位置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没拿钽电容作退耦合电容,坏了我好多stm32芯片,售后惨不忍睹。后来改为钽电容,再也坏不了,售后没收 ...

老铁讲讲具体啥情况,学习下

网友:
对钽电容无爱,娇贵,一不小心就着火给你看。还是陶瓷电容好,大部分应用都可以覆盖了

网友:
钽电容耐压多预留1倍,ESR高一点,大容量情况下比MLCC便宜。
MLCC电容耐压比较高,但是有直流电压的时候,容量明显下降,小容量情况下比钽电容便宜。
各有优劣!

网友:
正如7楼说的,关键是应用场合。另外钽电解的种类也不少……

网友:
10uF瓷片+0.1uF瓷片好,钽电容容易失效短路

网友:
钽电容的ESR最好,启动瞬间的过冲还是要靠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