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评高干扰环境下的电源部分设计

楼主(2020-05-04):
有块RS485通信的小电路板,应用于直流电机驱动板的旁边,电源输入与直流电机驱动板共用,电机启动时,对电源的冲击还是挺大的,波形如下图:

现在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设计最高是支持DC48V,实际使用是DC24V,整板工作电流小于50mA,由于体积的限制,选用的是型号为2520,封装为1008的共模电感,现在小批量在现场运行下来,有大概5%左右的板会出问题,大部分是这个共模电感坏了。

共模电感规格书上是支持200mA电流,比较脆,生产过程中会有2%碰坏替换掉,现在分析是不是这个共模电感选型不对,冲击电流过大引起损坏?生产过程损伤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坏了?还是电路设计上有其它问题?
求各位点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感觉是重复上电冲击坏的吧?

网友A:
你这波形应该不用电机开启也存在吧,像是DCDC自身噪声哦

网友:
lz,这种绕线电感很脆啊。你们的料是不是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波形应该不用电机开启也存在吧,像是DCDC自身噪声哦

请看幅度,9V.不是噪声。

网友B:
以前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有共模电感,DC/dc输出震荡,直接短路就不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有共模电感,DC/dc输出震荡,直接短路就不存在问题 ...

上面的波形是通信模块的输入电源波形,不是内部的

楼主:
顶一下,大佬请指点。

楼主(2020-12-30):
五月份后来重新选用3225型号,大小为3.2x2.5x2.2mm的共模电感,额定电流是1.5A,耐压是125V的,某商场上买的台庆品牌的,出货时还用硅胶点了固定,但现在实际使用下来,还是有部分电路板会出问题,大部分的原因是共模电感坏了,其中有些是炸裂,闻起来有烧焦的味道。我原怀疑是串入了高压,但客户说不会,跟这块板连接在一起使用的直流电机驱动板没有问题。
老板现在催我解决,我没什么思路了。请各位技术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有问题?设计原理上有没问题?对解决问题起作用的回复,我充点话费或论坛的汤圆表示谢意。同时也先谢谢其它的回复。

网友C:
原理图中 XL7005 的 1 2 pin 连在一起?
降压的电路不是这么连的吧

网友:
号奇怪的波形!

网友D:
你 看看损坏的共模电感是两条漆包线都变色了,还是只有一条变色了

网友E:
直接短路共模电感,加大E1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路共模电感,加大E1电容试下

你是怀疑冲击电流造成的?加大E1使冲击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看看损坏的共模电感是两条漆包线都变色了,还是只有一条变色了

还真不好看,这个板客户使用的时候灌了环氧树脂,很多拆不出来。
但我们分析出有些是两条漆包线都坏了,有些是坏一条。

网友:
用示波器测电流波形看看
加热电路板应该容易复现故障
如果是内部电路问题,建议加大输入电容,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
最好和电机分开供电

网友F:
很有可能是电机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你的电机驱动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48V吗?一般是48+12(母线+驱动)=60V的电压才可以。实际使用中,我们电机驱动的DCDC芯片一般选100V的比较安全。你可以问一下电机驱动侧用的DCDC是多少V的,跟他用一致就安全了,或者你这边加TVS吸收。或者输入端放比较大的电容也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 XL7005 的 1 2 pin 连在一起?
降压的电路不是这么连的吧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可能他的硬件不是这样接的,不然输出电压应该不正常。

网友A:
我觉得你折腾的过于复杂,试试这样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有可能是电机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你的电机驱动的母线电压是多少?  48V吗?一般是48+12(母线+驱动)=60V ...

我不懂电机驱动,我只知道电机驱动板接24V,驱动板有输出线接电机,没有另外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折腾的过于复杂,试试这样是不是可以?

你的意思是去掉共模电感和磁珠?那还怎么实现EMC防护?

网友G:
这个楼主自认为很懂,大家的建议根本听不进的,都有自己的理由反驳。

网友:
104旁边 并一个 100或220uf的 输入电容 试试吧  也可以考虑 用大厂的 EMI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电机驱动,我只知道电机驱动板接24V,驱动板有输出线接电机,没有另外的电源。 ...

您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楼主自认为很懂,大家的建议根本听不进的,都有自己的理由反驳。 ...

不好意思,我的回复让你误会了。
我不是反驳,是我不懂,想搞懂,所以想搞清楚原因后才去改进,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靠一两块板去做实验是做不出来结果的,直接做小批量成本和时间有点大。
之前的这个设计,说实话是参考一些网上的EMC设计搞出来的,原理上理解不是很透彻,现在是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回复让你误会了。
我不是反驳,是我不懂,想搞懂,所以想搞清楚原因后才去改进,因为这种 ...

你在自己无计可施的时候,你可以按照坛友的建议试试看,测一下波形,电压,电流等数据有没有新的什么变化,再传上来,和大家讨论。或许在你折腾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电路的异常。

网友:
直接在电源输入这里并联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应该可以模拟出干扰的情况。如果可以复现出共模电感烧坏的情况,把L4换成1Ω,1W的电阻,电阻后再并一个47uf/60v的电容试试。

网友:
同情楼主,这种大批量出货时出现的小概率不良很麻烦,测试没法复现、改进后也不知道效果

网友:
直接用西门子plc的电源电路,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共模电感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