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理图中发光二极管D2是怎样点亮的

楼主(2020-05-05):
这几天放假把自己用的剃须刀拆了,抄了它的原理图,学习一下。该剃须刀充电电流实测0.047A,电池440mAH镍氢7号电池,大约10个小时充满。充电电流我是测量的两个限流电阻(R11,R12)两端的压降(0.78V),疑惑不解的是这里的D2绿色发光二极管充电时候两端电压只有0.78V为什么会点亮?

网友:
不是叫发光二极管么,就是会发光的二极管,就是个二极管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斩波电路吧,你测量的是平均电压,不是峰峰值,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是调制脉宽

网友B:
这是个非隔离Buck降压,Ton时:C1+>B1+>B1->R11/R12>L2>Q1-D,Toff时:L2>D4-A>D4-K>B1+>B1->R11/R12,你确定D2的方向没错?

网友C:
是脉冲电压电量了LED,用一个频宽的万用表AC档量一下?
千万不要随便用示波器直接量这个电路,示波器的地线可能会造成短路事故。

网友D:
测试点都抄出来了 专业的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非隔离Buck降压,Ton时:C1+>B1+>B1->R11/R12>L2>Q1-D,Toff时:L2>D4-A>D4-K>B1+>B1->R11/R12,你确 ...

LED方向肯定反了,图中的方向,不可能点亮的

网友:
二极管过的是交流电,你测量的是直流部分,交流电压肯定能点亮它。

网友E:
Q2  eb  ->   Q3 ce    ,Q3导通时,Q2 不就挂了么? 这图是否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非隔离Buck降压,Ton时:C1+>B1+>B1->R11/R12>L2>Q1-D,Toff时:L2>D4-A>D4-K>B1+>B1->R11/R12,你确 ...

重新核实了一下,确实D2的方向搞反了。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斩波电路吧,你测量的是平均电压,不是峰峰值,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是调制脉宽 ...

测量一下D2两端的波效,峰峰值达到了3.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脉冲电压电量了LED,用一个频宽的万用表AC档量一下?
千万不要随便用示波器直接量这个电路,示波器的地线 ...

我使用宝工的一台MT-2017指针万用表测试了D2两端的AC电压1V。
还有一台普通的数字万用表BT830B测量AC1.1V。
示波器测量我把板子加了隔离变压器测波形VPP3.76V。谢谢!楼上贴出了波形

(学习了)频宽的万用表
请问你说的频宽的万用表在万用表的说明书里面是否可以查阅到,要是能查阅到,又是在那个范围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点都抄出来了 专业的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  eb  ->   Q3 ce    ,Q3导通时,Q2 不就挂了么? 这图是否抄错了?

原理图我又仔细核实了一下,除了D2搞反了,其他地方应该没错,这里我测量了CH1黄  Q2 b波形,CH2蓝  Q3 b的波形。

还测量了一下CH1黄 Q1b波形         CH2蓝色Q1 c波形。

网友:
路过学习 楼主很好学 回答问题的坛友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