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红外,推荐个红外控制方案?

楼主(2020-05-05):
要做一款带红外遥控的产品,只要识别3个键值命令即可。
遥控端想尽量买个现成的遥控器,如果买的通用的机顶盒或者电视兼容的,会冲突,目前暂时想到的是买个LED调光的遥控器,,,也可以考虑买个遥控器外壳,然后遥控器的PCB自己做,,谁了解这方面的推荐个芯片。
另外还有红外接收端解调出来的信号通过什么方式解码? 单片机的输入捕捉,还是38400波特率的串口接收?
以前做过款红外学习型的产品用的是输入捕捉功能实现的,不过网上也有些文章说用串口的方式来做的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8368-1-1.html

网友:
自己做也很香的,论坛里面有人做了

网友:
网上大把nec协议的遥控器卖,十几个按键,一块钱一个,坛里大把解码程序,就是现在没搜索功能,其实自己写也很简单,

网友:
中断输入做就行了,买现成的遥控器吧,好像有三个键的遥控器

网友(2020-06-07):
可以拿NEC编码的遥控器来用

网友:
随便买个遥控器,现在很便宜的基本都是NEC编码,然后单片机解码即可,程序请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6223-1-1.html

网友:
遥控器直接买网上的成品,几块钱的NEC格式的,红外接收用irmp的红外库或者用定时器中断来读取IO,这样抗干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