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无线模块,能在2000平米方位内可以布置3,400个节点的,谢谢

楼主(2020-05-05):
请大家推荐一个无线模块,能在2000平米方位内可以布置3,400个节点的,谢谢。
查了下市面上的大多数的zigbee模块都是不跳频的,节点多了,估计会有冲突,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案可以满足要求的。
节点数据的传输是突发性的,所以比较不好避开传输时间。

网友A:
想简单,wifi模块,想成本低,用315或者433收发模块,自己写算法规避冲突。

网友:
LoRa或者wif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简单,wifi模块,想成本低,用315或者433收发模块,自己写算法规避冲突。

因为发送是突发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感觉不太好规避冲突,请教有什么方案可以规避吗?
暂时成本先不考虑,模块100块内都还能接受的

楼主:
LoRa的信道也是只有10几个好像,节点多了,加上突发性传输,有可能会冲突。
感觉wifi是比较稳妥了,就不知道距离够不够,还有这么多的节点,是不是要多布几个路由器才行。
只是使用wifi的话,需要布置网络,比较麻烦

网友B:
和485一样,轮巡,一个频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485一样,轮巡,一个频点就可以

也想过你说的这个轮询,但是延迟会比较严重了

网友C:
网关给定一个时间起点,设备收到后按照这个时间起点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切片,每个设备要发送的时候按照时间切片进行监听,如果收到有设备发送就顺延,发送后在下一个时间片进入接收,如果收到的是从机数据继续等待,如果收到网关的应答包需求判断是否是给自己的应答,如果不是就重发,433的碰撞概率非常大,多个网关不同频点部署有可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2000平米,大概相当于20*100米,2个WIFI6 AP节点足以应对400个数据点。

网友D:
三四百,还是三千四,没看明白。这么小的面积,用wifi + AP就好了

网友E:
多少频次发一下呢,是否有能耗要求呢,这个也很关键
如果走标准的LoRaWAN,纯aloha接入机制,数据率比较低,
如果发送频次比较高的状况下,这么多节点还得优化一下性能
zigbee我觉得不要考虑了,做好太难

网友F:
有低功耗要求吗?

网友G:
自己用2.4G 模块写,多个主机轮询。比如接收两个主机轮询扫频,轮询的频道错开一个扫奇数频率一个扫偶数,发射根据ID做跳频。主机收到数据后可以针对这个从机发送停止命令(停止一段时间)。
同样的你的主机可以扩展到 三个,四个……

网友H:
模块是否一直走动?不走动就片区相同频率,发生后一直发送,直到网关给出回复,有冲突可以随机数延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关给定一个时间起点,设备收到后按照这个时间起点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切片,每个设备要发送的时候按照时间切 ...

每个设备要发送的时候按照时间切片进行监听,如果收到有设备发送就顺延,发送后在下一个时间片进入接收,如果收到的是从机数据继续等待
还不是很理解,你这个顺延怎么操作。比如设备A需要发数据,设备A是如何知道设备B也有数据需要发送的,来顺延呢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平米,大概相当于20*100米,2个WIFI6 AP节点足以应对400个数据点。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把节点分块。
就是场景不一定适合布线,这点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四百,还是三千四,没看明白。这么小的面积,用wifi + AP就好了

300到400个节点,有可能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频次发一下呢,是否有能耗要求呢,这个也很关键
如果走标准的LoRaWAN,纯aloha接入机制,数据率比较低 ...

我不是很了解LoRa,好像用的场景都是可以高延迟,对实时性要求低的场合用的多。
对于实时性有些要求的,我感觉不太合适。
功耗方面倒没有要求很高,但是功耗越低肯定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低功耗要求吗?

没有很严格的功耗要求,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模块是否一直走动?不走动就片区相同频率,发生后一直发送,直到网关给出回复,有冲突可以随机数延时发送 ...

如果两台设备都发送,没有收到消息就一直发很快信道就被堵成一锅粥,只要想办法做成排队机制才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用2.4G 模块写,多个主机轮询。比如接收两个主机轮询扫频,轮询的频道错开一个扫奇数频率一个扫偶数, ...

你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拆分成多个主机,最后汇成一个主机。
自己没有写过跳频,虽然原理懂一些,实际没搞过,实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也担心拆分的多了,到时还是会有同频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块是否一直走动?不走动就片区相同频率,发生后一直发送,直到网关给出回复,有冲突可以随机数延时发送 ...

可能走动,可能不走动,不知道状态。
如果节点少的话,可以一直发,但是节点多了,容易导致都发不出去,有可能出现传输假死的情况,猜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个设备要发送的时候按照时间切片进行监听,如果收到有设备发送就顺延,发送后在下一个时间片进入接收, ...

我的方式是 如果A和B同时有数据要发送,他们在等待一个一个相同的时间后同时向空中发数据,必然碰撞,AB都不会收到主机的数据,那么AB就会进入再次等待确认空中是否空闲,再次向主机发送数据,第一次发送失败后就自己随机取一个等待空闲时间次数,达到这个空闲次数后再次向空中发数据,直到发送成功为止。设备多了后效率会明显下降,暂时找不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I:
从你要覆盖的面积来看lora相对比较合适,一个网关就可以覆盖过来,但是lora存在传输速度慢的问题。这个要计算数据发送的频率,以及单次传输占用的时间。一半情况下信道占用率<30%的情况下 ,配合一些消息重发的机制,还是可以可靠通讯的,比如lora典型的一个场景是用于无线的烟感,烟感报警本身就是个小概率事件,其次是多个设备同时发送的情况下,只要可靠的收到其中一个的报警时,就能说明发生火灾了。另外lora之类的支持信道占用监测,可以合理的利用一下。 l

网友G:
也可以考虑一下现在最新的蓝牙MESH技术,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已经在智能灯上用的很多了, 可能会比较符合你的通信要求。

网友J:
不考虑成本的话,推荐一个美国Digi公司的Xbee系统电台,里面有个DigiMesh技术,比ZigBee好用,自带跳频,无人机编队上用的,可以点对点、点对多通信,组网比较灵活。频段有915M(Digi XBee® SX 900)和868MHz(Digi XBee® SX 868),也有2.4G频段(Digi XBee 3 DigiMesh 2.4)
https://www.digi.com/blog/post/w ... n-digimesh-and-zigb

网友K:
无人机组群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无人机组群是怎么实现的呢?

无人机集群一般是广播RTK差分报文和飞行轨迹指令,是单向的通信。如果是双工通信,还是DigiMesh组网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式是 如果A和B同时有数据要发送,他们在等待一个一个相同的时间后同时向空中发数据,必然碰撞,AB ...

大概明白了,这个时间片是主机广播一个同步信息,各设备收到这个同步信息后,可根据自身的id号,规避碰撞的风险,只是如果节点多了,延迟就会比较严重了。这种比较适合对时间没有要求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要覆盖的面积来看lora相对比较合适,一个网关就可以覆盖过来,但是lora存在传输速度慢的问题。这个要计 ...

是的,小概率的传输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是突发性的,重点时可能100,200个信道在较短时间内发完,就估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考虑一下现在最新的蓝牙MESH技术,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已经在智能灯上用的很多了, 可能会比较符 ...

蓝牙的通讯距离估计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考虑成本的话,推荐一个美国Digi公司的Xbee系统电台,里面有个DigiMesh技术,比ZigBee好用,自带跳频,无 ...

好的,我看一下,谢谢!但是问了一下商家说是也不带跳频的,说节点太多,有干扰。

网友L:
引用 楼主:
蓝牙的通讯距离估计不够

看了遍 你的要求,  不确定性要求较多,数量点有不确定,是否移动也不确定,时迟要求又不确定,场景工况直接没写,阻挡多不多,相互间距最大多少没提,还真不好给你推荐!
无线这东西要多测试,问再多没用的,前提是需求要写明!
同一房间800多平   本人做过zigbee  最大130个点,至今还是单位明星级主打产品之一(我们有严格的功耗要求),还是先写明需求吧,朋友
说zigbee不行的   忽略我的意见!

网友:
这个是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一下,谢谢!但是问了一下商家说是也不带跳频的,说节点太多,有干扰。 ...

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商家,问的什么产品,digi的电台都是有跳频的,因为我自己就在用。你看我给你发的网页链接了吗,DigiMesh是支持FHSS或者DSSS跳频的。我这里有fae联系方式,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私信你联系方式。

网友:
wifi mesh 组网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遍 你的要求,  不确定性要求较多,数量点有不确定,是否移动也不确定,时迟要求又不确定,场景工况 ...

谢谢你的建议。
能否说一下你这个用法有没有做跳频处理呀,能大概说一下你的规避碰撞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商家,问的什么产品,digi的电台都是有跳频的,因为我自己就在用。你看我给你发的网页 ...

好的,麻烦私信一个FAE给我,谢谢!我先了解了解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私信一个FAE给我,谢谢!我先了解了解

好像不是论坛好友,给你发不了私信。你直接某宝搜索店铺“digi国际通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不是论坛好友,给你发不了私信。你直接某宝搜索店铺“digi国际通信”吧 ...

谢谢,搜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了遍 你的要求,  不确定性要求较多,数量点有不确定,是否移动也不确定,时迟要求又不确定,场景工况 ...

先不考虑具体技术,楼主每个节点平均多久发送一次,每次数据量多少字节?只对上行链路延时有要求,最大允许延时多少,延时抖动有要求吗?是否需要通过下行链路传送控制命令?数据必须要汇聚到一个中心点?

网友:
Zigbee实现比较合适吧,应用无人车分拣?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先不考虑具体技术,楼主每个节点平均多久发送一次,每次数据量多少字节?只对上行链路延时有要求,最大允 ...

呵呵,所以说   需求不明确……  离成品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楼主  加油
规避算法这个玩意,也不是万能钥匙!  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何况做的好的算法     已申请专利了  朋友!
XBEE可以试试   我没深入研究    小测了几十个点(如果项目研发预算够,可以考虑这个,我们拿的课题,多年前资金还算充裕的情况下采购了70几套XBEE,据说价格还可以)

网友N:
可以考虑NB-IoT,连接数和延时够用,设计也简单些。

网友O:
楼主要结合现场,计算碰撞率,设定好重发机制,通过数学的方法先把数据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所以说   需求不明确……  离成品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楼主  加油
规避算法这个玩意,也不是万能 ...

谢谢你的解答,根据这么多大侠给的意见,我再评估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考虑NB-IoT,连接数和延时够用,设计也简单些。

有想过,但是要额外的插卡,还有流量费,这个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要结合现场,计算碰撞率,设定好重发机制,通过数学的方法先把数据计算出来 ...

重发机制是一定要的,就是都是突发性的数据,要好好考虑这个碰撞问题

网友P:
随你怎么搞,UWB可以实现

网友Q:
用ESP32 跑 ESP MESH, 就是wifi mesh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这个时间片是主机广播一个同步信息,各设备收到这个同步信息后,可根据自身的id号,规避碰撞 ...

之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485突发通讯的。类似这样
要求:要保证自己发的数据同时自己也能收得到
方法:
1、有数据发发送,先检验一下有没有其他数据正在发送(有没有正在收到数据)
2、若无收到数据,就发送,边检测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不一致,则停止发送,规避N(随机)个协议时间再发(回到第1点),如果一致则直到发送完成
当然,发送的数据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随你怎么搞,UWB可以实现

我所了解的uwb是用在有信标的情况下的定位,用来传输数据怎么个使用发呀(其实我对uwb也不了解,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之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485突发通讯的。类似这样
要求:要保证自己发的数据同时自己也能收得到
方法:

谢谢建议,我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ESP32 跑 ESP MESH, 就是wifi mesh

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卖呀?

网友:
UWB可以做高速数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卖呀?

直接联系乐鑫~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路由器配套呀,可以连接这么多客户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路由器配套呀,可以连接这么多客户端的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l#mesh-introduction
你去看看这个吧~

网友S:
成本不考虑那么多的话,LoRa应用能不能这样考虑:每间隔5M为一个频段,这样434M~534M大概可以分为20个频段,这样400个节点,每个频段只需要二十个,组成20个单独的网络。采用加20个不同频率路由转为相同频率的,这样是否节点可以大大减少,比较好解决冲撞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成本不考虑那么多的话,LoRa应用能不能这样考虑:每间隔5M为一个频段,这样434M~534M大概可以分为20个频段 ...

采用加20个不同频率路由转为相同频率的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加20个不同频率路由转为相同频率的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20个不同频率的小网络,拿一台当小主机,20个小主机组成第21不同频率的主网络。如果是单向通讯的,只需要LORA模块接收配置为小网络的频率,发射采用主网络的频率。如果是双向,可以采用一个主机2个LORA模块。每个小网络20个节点,解决冲撞问题,减少延时时间。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  lora一主多从组网时候 特别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之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485突发通讯的。类似这样
要求:要保证自己发的数据同时自己也能收得到
方法:

好奇还能找到不

网友:
3,400=3400?

网友:
双工还是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