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D0100 模拟开关不用接地吗

楼主(2020-05-05):
这个超声波发射接收用的模拟开关不用接地吗?有大神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

网友:
找到个类似资料:https://www.51dzw.com/ic_sell_pdf/MD0105.html
AB之间相当于一个电阻串联常闭MOS管(或耗尽型),(我猜是耗尽型MOS管,JFET之类的管子)
当AB之间的电压差小于一定值则MOS管导通,AB电压大于一定值则MOS管关断。

网友:
com不就是

网友:
为啥非要接地,这就是个不隔离的 电子MOS开关。  你想怎么接怎么接  自己接地也可以,我有个模拟开关 就是自己用分立件搭的 开关 跟这个IC一样功能,但是内阻比这个小多了,当然耐压没这个那么高。   这个IC内阻是15欧的

楼主:
就是MOS结构的模拟开关,gs导通不是都要个开启电压啊,这个直接就是一个COM口控制,没有相对电压,还是没搞明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