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小批量需要杂色费吗?现在是蓝色,白色,哑黑免...

楼主(2020-05-05):
嘉立创小批量需要杂色费吗?现在是蓝色,白色,哑黑免费?

红色和黄色不免费吗?

网友A:
我还想要透明色呢,不知道为何板厂都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要透明色呢,不知道为何板厂都没有做

透明? 去掉表面铜吗? 可以做的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要透明色呢,不知道为何板厂都没有做

透明色其实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透明? 去掉表面铜吗? 可以做的哇

去掉盖油是不对的,时间长了会氧化,我说的是无色透明的阻焊,类似于三防漆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透明色其实不好看

透明色看用在什么产品上了,我觉得一些工艺品性质的产品不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盖油是不对的,时间长了会氧化,我说的是无色透明的阻焊,类似于三防漆的那种 ...

OSP?

..

网友C:
都跑题了,楼主只是想知道杂色收不收费,去随便试着下单选不同的颜色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透明色看用在什么产品上了,我觉得一些工艺品性质的产品不难看

看我帖子,做了两次都是透明的,然而我不想要透明的,没有覆铜的板子如果涂黄色的就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跑题了,楼主只是想知道杂色收不收费,去随便试着下单选不同的颜色就知道了 ...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红色和黄色是收费的,其他颜色不收费,就很奇怪。

网友:
好像不是的,OSP 不是透明阻焊

OSP 有三大类的材料:松香类(Rosin),活性树脂类(Active Resin)和唑类(Azole)。
目前使用最广的是唑类OSP。唑类OSP 已经经过了约5 代的改善,这五代分别名为BTA,IA,BIA,SBA和最新的AP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我帖子,做了两次都是透明的,然而我不想要透明的,没有覆铜的板子如果涂黄色的就是透明的 ...

你的板子是没有阻焊,并不是透明的阻焊吧?

网友E:
绿色是默认颜色, 蓝色 黑色 白色 是常用杂色, 红色黄色是特殊杂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色是默认颜色, 蓝色 黑色 白色 是常用杂色, 红色黄色是特殊杂色?

可能是这个原因? 红色感觉比白色常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没有阻焊,并不是透明的阻焊吧?

经过嘉立创工程师确认,两次都是阻焊了的,第二次人工监督,刷了两次油,依然是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嘉立创工程师确认,两次都是阻焊了的,第二次人工监督,刷了两次油,依然是透明的 ...

好吧……研究了一下确实是刷了,不刷板子颜色不是黄色的,应该是类似白米粥的那种半透明颜色,其实我要的就是这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