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鼠们来,Keil MDK 5.30 版再邀各位前来入坑!...

楼主(2020-05-05):
不多说,快入坑...入坑前请见下方的 Release Note 截图!

这版的 MD5 及 Size 详见下述,也再次感谢白鼠们的牺牲与奉献了!

连结于此 -> MDK5.30 - (896,748K) - (MD5:35B315C5398B08BCF1EC5F323281BEA3) 请自取。

网友A:
刚看了KEIL官网还是5.29版本啊,5.30还是测试版吧

网友:
谢谢,上一个版本也是从你发的链接下载的,很好用。

网友:
过一阵子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KEIL官网还是5.29版本啊,5.30还是测试版吧

KEIL官网已经是5.30版本了

网友:
安装包越来越大了

网友:
问题来了,你这个是测试版,还是正式版?先等小白鼠测试。。。

网友:
注册机是否有,现在不能搜索

网友:
等小白出结论。。

网友:
国产JLINK-OB还能正常用么?坐等小白结论

网友:
等白鼠试完

网友:
过一阵子,没出V5.30A,再下载使用:)

网友:
已经用上了,感觉没有什么区别,恕我直言,从5.25开始就没太大区别了
唯一的区别就是,退出Debug卡死的概率小了很多

网友:
最近KEIL在打击盗版,建议大家公司还是不要使用最新版

网友:
一直用526
懒于升级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好像也没有必要一直升级

网友:
看到5.25后没有大变动放心了

网友:
部分stlink 会提示升级,出现内存不足问题。解决方法,换芯片或者换文件。

网友:
毫不犹豫的升级

网友:
盗版的jlink还能愉快的在线调试吗

网友:
正式版发布了。正在用,暂时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jlink v9就不要升了

网友(2020-06-17):
很好很强大,对比MDK5.24,代码效率提升十分明显,谢谢同胞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 v9就不要升了

V9升了比之前要稳定好用啊,特别是针对H7。

网友C:
debug的时候会死机的问题解决了吗?搞得我一直用5.23的版本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楼主,我要用F446和G431,请问哪个低版本的软件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bug的时候会死机的问题解决了吗?搞得我一直用5.23的版本也是这个原因

没发现会死机,您用什么调试器?

网友:
用过最稳定的版本5.23。就是没有预定义#if xxx 着色。

换到5.26有这个功能了,但是频繁出错。

准备换这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