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STM32F4+FPGA4.3屏250M采样双通示波器+真正万用表+5M DDS波形发生器

楼主(2020-05-05):
一直想作一款真正的万用表,可以与FLUKE相媲美,实用的万用表!经过选型,作样,调试,终于可以拿出来见人了!

使用FLUKE 万用表同系列万用表专用IC FS9922  及千分之一采样电阻,测试与FLUKE 15B+对比,效果令人相当满意。

电流档使用继电器转换,实现真正自动转换!

主控STM32F429,主频180MHZ,板载SDRAM,支持大屏,最高可支持到1024*768分辨率。

示波器增加为二通,采样最高250MSa/s,模拟带宽25M.

波形发生器使用AD9833,输出频率1-5MHZ. 波形有: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波形发生器及示波器均增加记忆功能,实现还原关机前设置功能。

示波器增加测量及波形存储功能!

功能演示视频:复制下面网址到浏览器观看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YxOTA1MTYyMA==.html

三层PCB结构 最近玩 3D打印机,顺手也打印外框条,献丑!

先来点图片暖场!

网友A:
漂亮,边框是3D打印的吗?

网友:
不错,可以预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边框是3D打印的吗?

是的!PLA金色料

楼主:
前面几个开源的,都会看到在X宝上有人拿出来出售,感觉不爽!

准备有偿开源!

网友B:
这小手,lz几岁了

楼主:
性能指标:

电池使用4000mA锂电
使用micro usb电源输入,兼容手机充电口。

主控: STM32F429IGT6
FPGA: EP4CE6E22
液晶屏: 4.3"TFT 480*272 65K彩色LCD显示屏 LTDC总线驱动
ADC芯片: AD9288

最高实时取样率250Msps 8Bits,

取样缓冲器深度:5K

垂直灵敏度:5V,1V,500mV,200mV,100mV;

水平时基范围:1S,500mS,200mS,100mS,50mS,20mS,10mS,5mS,2mS,1mS,500uS,200uS,100uS,50uS,20uS,10uS,5uS,2uS,1uS,500nS,200nS,100nS,
水平位置可调并有指示

输入阻抗:≥1MΩ

最高输入电压:50Vpp

耦合方式:AC/DC

实现自动、常规、单次触发方式 ,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实现计算测量输入信号的最大值,最小值,频率、周期、占空比、交流峰-峰值、平均值

触发电平高低位置可调,并电压指示

触发时基位置可调,并带指示

实现RUN/STOP功能

使用19个按键,真正作到单键操作以免去组合按键麻烦。

波形发生器及示波器均增加记忆功能,实现还原关机前设置功能。

示波器增加8种常规测量及5个波形存储功能!

波形发生器: (AD9833)
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频率:1-5MH
步跳:1Hz

万用表部分:

电压表:
档位: 400mV,4V,40V,100V(MAX)

电流表:
档位: 40mA,4A,8A(MAX)

电阻表:
档位: 400,4K,40K,400K,4M,40M

二极管:(AUTO)
档位:0-2V

通断测试+BB:(AUTO)

电容:(AUTO)
档位:40nF.400nF.4uF.40uF.400uF.4000uF(30S)

接着上图!

1M波形:

100K波形:

500K波形:

25M波形:

万用表界面:

测量界面:

存储界面:

波形发生器界面:

上班了,再上传使用说明书!接下来,原理图,我整理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手,lz几岁了

这是LZ家老二的小手   剩下的自已猜!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个方案就是我以前想做的,无奈自己能力水平不行,弄不出来。
期待楼主能带着大家玩起来,自从魏坤的手持示波器后貌似没啥出彩的示波器设计了

网友:
好大的工程。

网友:
很酷示波表

网友:
佬主,你和JLC这么客气。打样的色选个别的。应该能好看多了。比如用黑色的或者白色的

网友C:
总体很不错,提点小意见,比较直白,可以无视之。
1. 这按键质量太次,用个欧姆龙,没多少钱,可保几年不坏。
2. 只有按键,只能是玩具级,实际调试起来操作各种不爽。
3. 界面暴丑,美工业余水准
4. 万用表界面下,字最好有多大显示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体很不错,提点小意见,比较直白,可以无视之。
1. 这按键质量太次,用个欧姆龙,没多少钱,可保几年不坏 ...

这些都可以改进嘛,尤其是群主开源(含有偿)后,相信会有大侠改进的。
示波器界面我觉得魏坤当时那个就做的相当棒了,万用表之类界面最好是参考现有商用的界面

网友:
界面只要仿似大牌示波器即可。外观侵权吗?

网友:
关注下  不错的示波器

网友:
电压100V最好扩充到400V

网友D:
STM32F429就是为了驱动液晶?1片FPGA应该能搞定所有功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F429就是为了驱动液晶?1片FPGA应该能搞定所有功能吧!

上FPGA这成本可就上去了。

网友:
之前就一直关注楼主的示波器,看来楼主最近又得空了。

网友:
这壳漂亮,看起来就有冲动..

网友:
建议 楼主 出套件

网友:
楼主,把万用表字体调到最大吧,占满整个屏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FPGA这成本可就上去了。

看清楚,LZ 是 STM32F4+FPGA   即使选用高档一点的FPGA,也比双芯片简洁吧!
顺便希望LZ简单介绍一下电路框架结构吧!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网友F:
万用表的字体应该大到占满整个屏幕啊,那么小看起来太累了哈

网友:
路过,看下我的用户名是什么数字:)

网友:
厉害  UI再整下就好了

网友G:
看楼主的界面,之前应该做的是台式机?现在改手持了,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的界面,之前应该做的是台式机?现在改手持了,不错

应该是根据楼主之前的改进过来的,你看一下他的文章,11年就发布过类似的设计,只是没这个高级

网友:
出个套件玩玩

网友:
不错,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LZ家老二的小手   剩下的自已猜!

我猜LZ是82年的,那年拉菲最好

网友:
个人能做到这个样子,很不错了,带示波器功能,那么多的按键,改成用几个编码器就更好用了。

网友:
增加数据通信功能,usb,串口,网线都行,可以做虚拟示波器或者数据采集卡用,这样液晶屏就可以是选配,可以降低成本,功能也能扩展,比如数据存储分析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很不错,提点小意见,比较直白,可以无视之。
1. 这按键质量太次,用个欧姆龙,没多少钱,可保几年不坏 ...

谢谢建议!

按键有想过换编码器,并打过样,但整体体积会增大,不理想,后面就放弃了。

理工男一枚,美工,外观,自叹不行,开源后也希望有好的界面出来。

字体问题,已记录,看后面安排时间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29就是为了驱动液晶?1片FPGA应该能搞定所有功能吧!

当初选用FPGA时,选取了性价比不错的EP4CE6E22,不到20的价格,当前作用主要是FIFO功能,也算过单FPGA搞定方案, 但IO如何算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LZ 是 STM32F4+FPGA   即使选用高档一点的FPGA,也比双芯片简洁吧!
顺便希望LZ简单介绍一下电 ...

整理下上传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的字体应该大到占满整个屏幕啊,那么小看起来太累了哈

已记录建议,后面安排时间更新!

网友:
这一个人搞得?若是的话那就真功夫了!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根据楼主之前的改进过来的,你看一下他的文章,11年就发布过类似的设计,只是没这个高级 ...

是的,  从前面设计移植过来的,选用了性价比较高的硬件!

听老婆安排,养了老二 ,一夜回到解放前,忙得一踏糊涂,断断续续的弄了一年多!

楼主:
上面二位的建议也已记下,总结下:

1,增加数据通信功能,usb,串口,网线都行。                 USB数据线已连接,当前功能是DFU升级功能;   但USB通信部分没弄过 ;    串口也已引出在烧录口。

2,那么多的按键,改成用几个编码器就更好用了。           前面有用过编码器,但体积就会大起来,不适合便携,不知是否有更小的编码器。

3,把万用表字体调到最大吧,占满整个屏幕。               这个安排下时间更新

上传原理图先!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网口比较实用  万用表字就是要大  f4跟fpga的连线引脚也不少吧

网友:
等楼主的套件!

网友I:
另外的一点建议:
1. mini usb是不是可以改成type-c?除了焊接难度增加一点外,连线是很简单的,兼容usb2.0,正反插。
2. 如果有芯片有空闲资源的话,加一些数字采样端口,有时候双路实在不够用,其实信号只是简单的数字信号。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非常之牛啊

网友:
做的相当不错

网友J:
最近要用到信号发生器,本来也准备自己做一个的,后面算了下时间成本,果断在闲鱼淘了个二手的...

楼主的SDRAM可以换成华邦的W98XXX或是ESAM的应该更便宜,直接替换。

网友:
等楼主发售成品。

网友:
看着不错,期待开源

网友:
真是牛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膜拜!!!

网友K:
原理图中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电路怎么看着很别扭,是并不是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中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电路怎么看着很别扭,是并不是串吧

好吧,我错了,低级错误,样品时用的MOS管,二极管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要用到信号发生器,本来也准备自己做一个的,后面算了下时间成本,果断在闲鱼淘了个二手的...

楼主的S ...

谢谢,板上用的就华邦的W9825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的一点建议:
1. mini usb是不是可以改成type-c?除了焊接难度增加一点外,连线是很简单的,兼容usb2.0 ...

谢谢建议先!

改TYPE-C,这个可以有,记录一下。

数字信号采集IO,  FPGA有空闲PIN,并有引出焊盘,调试时用到几个,如果要作功能,要考虑下。

网友L:
有做trigger功能吗?

网友:
外观漂亮,赞! UI界面…………“赞”的反义词,有种看上世纪90年代电脑的感觉。
建议配色改用比较现代的ins风格,不行就照抄bootstrap等网页框架的默认配色方案 ,一下子就会显得比较现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做trigger功能吗?

实现自动、常规、单次触发方式 ,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触发电平高低位置可调,并电压指示

触发时基位置可调,并带指示

看描述是有的

网友:
等成品出来。

网友M:
关于万用表的显示界面可以参考下是德的3446X系列的万用表的界面,显示关键读数够大。

网友N:
LZ,有个基本的疑问想了好久也想不明白。FPGA正常运行频率也只有200多M,那是如何控制ADC进行几百M的采样转换的呢?您这个是一个量级可能还好,商品1G采样的示波器好像也是200多M的FPGA控制的,想不通怎么处理的

网友O:
大家都很关注楼主的万用表字体大小,其实楼主之所以没这么改,就是一个原因。
字体需要GUI的字库支持的。楼主万用表界面就是验证性的功能,所以没有做大字库,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家都很关注楼主的万用表字体大小,其实楼主之所以没这么改,就是一个原因。
字体需要GUI的字库支持的。楼 ...

一语中的,高手!

当前样品主要是实现功能,再加上对美工不在行!

后面是该作一些美化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有个基本的疑问想了好久也想不明白。FPGA正常运行频率也只有200多M,那是如何控制ADC进行几百M的采样转 ...

FPGA是数据是并行模式,不过1G以上的采样,也不太懂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万用表的显示界面可以参考下是德的3446X系列的万用表的界面,显示关键读数够大。

收到! 非常感谢!  这个建议好,就按这个界面改一下!

大家有没主界面的UI建议,欢迎给出参考!  先表示感谢!

楼主:
主板USB接口,已实现DFU功能,可以后期使用中升级

升级说明:

使用说明书:

相关芯片规格书:

已制作部分套件,可以从签名档找到入口。

开源资料采用有偿方式开源,  坛友拍下,报上论坛ID,五折!

楼主:
找人处理下万用表部分界面,处理下字库先!

网友:
下来看下资料先!

网友P:
FPGA就把ADC的数据传给STM32了,只用STM32能不能挪腾过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USB接口,已实现DFU功能,可以后期使用中升级

升级说明:

链接在哪?

网友:
这个牛,期待套件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主板USB接口,已实现DFU功能,可以后期使用中升级

升级说明:

AD9288是买新的还是旧的?多少钱一片?新的太贵了,国产替代的又找不到购买的地方

网友:
fpga+407+ad6645

网友:
H743+ep4CE22+AD9640

网友R:
打击一下楼主,这个最多算是个原型机,想要商品化还得考虑成本、工艺、质量、市场、销售、生产,多了去了。

网友:
哈哈,很优秀啊,用PCB板做外壳,坚硬而且不用印字。就是不如塑料耐磨。

网友:
看了98楼的更接近产品。建议楼主的按键布局还要优化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完善下去

楼主:
昨天一天没登陆进来,终于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打击一下楼主,这个最多算是个原型机,想要商品化还得考虑成本、工艺、质量、市场、销售、生产,多了去了。 ...

理工男一个,真心对那些不太懂,也就是练手,好玩!

当然,接下来接受大家的意见,完善细节!

楼主:
不错!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Q:
AD9288是买新的还是旧的?多少钱一片?新的太贵了,国产替代的又找不到购买的地方 ...

在公司申请的样品,暂时可以不考虑。

有一个MXT2002,前面有找到过货源,国产有时间拿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FPGA就把ADC的数据传给STM32了,只用STM32能不能挪腾过来呢?

STM32芯片的IO速度,跟不上采样速度的!

楼主:
看下签名!就在这个下面!

网友:
模拟带宽大一点就好了……
膜拜楼主~我以前想做的,一直就没有行动过……

网友:
以前也尝试过做一个,没做好

网友:
首先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开源,因为开源只能是给别有用心的人抄袭。然后就是对产品的理解,任何一个能卖钱的东西都需要艰难的过程,里面会有许多自己根本不懂的要克服。新手由于对产品没有一点认识总想挖掘产品的功能和潜力,目的无非就是想好卖,其实就技术本身谈不上谁好谁不好,只有死磕下去不太懂的也就多花一些时间和代价所以千瓦不要以为别人不会自己技术高人一等。所以市场上没有的产品一定是有原因的,但原因一定不会是技术问题。我们必须牢记,我们都是不可能超越前人的,任何以为自己能超过前人的人都会自食其果。

网友:
这个楼主比我强太多,明显感觉自己努力不够啊,等套件或成品。

网友S:
看着眼馋,,好想做一个,楼主开源不

网友:
看看这个界面如何!

网友T:
又弄好一个界面!

楼主忙别的去了吧,这么久也不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着眼馋,,好想做一个,楼主开源不

找下楼主签名档!   用了几天时间改的界面!

发上来吧:https://shop59986284.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又弄好一个界面!

界面真心不错!  我来更新下电阻档界面!

网友:
这个参数相当厉害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界面真心不错!  我来更新下电阻档界面!

楼主 购资料带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 购资料带原理图吗?

资料截图!

这二天有点忙,界面稍后更新,已改的差不多了!

网友:
非常专业

网友T:
看来楼主忙,还是上传我的电阻档界面!

网友V:
厉害,希望有套件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V:
厉害,希望有套件出售

不好意思,这二天公司里太忙,没时间打理!

有套件的,坛友报上ID,优惠100元!

资料有偿开源,坛友5折!

X宝链接:https://shop59986284.taobao.com/

网友(2020-06-07):
楼主,好久没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来楼主忙,还是上传我的电阻档界面!

感谢更新界面!

我整理下界面,后面传BIN文件上来,购套件的网友可自行DFU升级!

网友:
想到了小马哥的iboard系列。

网友Q:
不会FPGA,买了资料能DIY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会FPGA,买了资料能DIY出来吗

这个不好说!

楼主:
上传最新版DFU  V1.3文件,购买套件的网友,可按资料中DFU升级方法,自行USB升级!

升级内容:

1,更新万用表界面UI.
2,  更新示波器CH2 AC/DC不对应问题。
3,更新示波器NORM模式,不能自动STOP  BUG.

在此感谢使用反馈的网友!  使套件持续更新,完善,谢谢!

有关DFU升级方法,DFU软件有点大,超论坛限制,已传到网盘,可按下面链接下载:

FPGA-STM32F4-250M双通示波器常规使用说明及后期升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62LmAs853mm9Sr_mjk1Gw
提取码:pacw

网友:
手真嫩,哈哈哈

网友(2021-04-07):
请问楼主,您的AD9288是如何做到250M采样率的?
根据手册,AD9288最高采样率应该是100M吧,您是将其超频至125M了么?

网友:
STM32F4+FPGA4.3屏250M采样双通示波器,楼主好牛啊,膜拜。。。。

网友:
厉害厉害  就是UI还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