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思路尝试解决0欧姆电阻不为0的问题. 使用预制锡片或铜块

楼主(2020-05-05):
源自这种帖子的思考: [求助]帮忙看看,一批急发货的板出现烧0R电阻的问题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2169-1-1.html

O欧电阻, 过载能力始终是不如直接来一坨锡,或者更猛的铜块.  这里尝试换种思路解决短路点的问题.

直接使用 预成型锡片, 作为短路点.  替换0欧电阻,   我找供应商弄了一些,   做了一下实验.   焊点比较好看,  是可行的.

锡片:  (这个东西时像贴片电阻一样,编带包装的, 成分跟无铅锡膏一样, 是Sn96.5Ag3.0Cu0.5)

锡片 回流焊焊接后的效果:

还有更彻底的解决方式, 直接放一个铜块.

锡片, 铜片, 都有标准 0805,0603 类型的.  铜片只需要按照电阻画封装即可.

但是锡片对焊盘间距有要求,焊盘间距不能太宽,   0603时内间距小于等于0.55,  0805时内间距小于等于0.65

以上两种方式, 嘉立创SMT这里正在上架准备中...

网友A:
1、大量铺货时候,是个好东西;
2、就怕没有大量铺货时候,生产遇到缺货,要抓狂;
3、而1是建立在2的基础上的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家又怕2的情况会出现,所以都不用,就麻烦了~~

网友:
大量用,PCB改版不是更方便。

网友B:
我看电脑主板上很多锡短路的方式,应该是用钢网厚度变化实现的吧?
0402有对应的锡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脑主板上很多锡短路的方式,应该是用钢网厚度变化实现的吧?
0402有对应的锡块不? ...

都是用楼主的办法的,靠钢网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脑主板上很多锡短路的方式,应该是用钢网厚度变化实现的吧?
0402有对应的锡块不? ...

普通0603 0402 0805 的封装,靠钢网做不到,阶梯钢网也有厚度极限。

网友C:
我用这种封装,很容易短在一起。SMT就不清楚可行不,是从显卡抄的用法,批量SMT可能也行吧。

网友:
楼主位和9楼配合食用更佳!为探索折腾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大量铺货时候,是个好东西;
2、就怕没有大量铺货时候,生产遇到缺货,要抓狂;
3、而1是建立在2的基础 ...

目前有提前预订的功能,可以先下单预订器件。这样不会存在下单没有物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封装,很容易短在一起。SMT就不清楚可行不,是从显卡抄的用法,批量SMT可能也行吧。

stm32f4的evb倒是这么画的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有卖预成型锡片的,需要0805封装的

网友E: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大家讨论这种锡块。说主要成本在编带上。有人提到大批量生产可以使用以锡丝为原料的feeder,现压。我想对JLC来说解决缺货问题应该更有用。

网友:
请问版主有没有这种竖装的铁块,想用来代替插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4的evb倒是这么画的

感觉你这个更香啊

网友:
第二种铜片必须有镀层(金),就怕小厂做的镀层不合格,时间长了脱落

网友F:
第二种铜片之前在淘宝买过,  卖家说镀镍,容易上锡。
但我使用时,总觉得不容易上锡。

网友G:
分享一个我常用的0603跳线的PCB封装,从ST的官方参考板上提取的,可以用拖锡的办法来连接

网友H:
直接在走线层画根线,这样原理图不连,PCB上可以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大家讨论这种锡块。说主要成本在编带上。有人提到大批量生产可以使用以锡丝为原料的feeder ...

飞达直接上机?厉害了。

网友I:
用铜 片,那电流不是很大吗?

网友:
好办法,锡块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在走线层画根线,这样原理图不连,PCB上可以连上

DRC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铜 片,那电流不是很大吗?

是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到底多大的电流跟设计有关

网友:
肯定能有设置,不然pcb天线岂不全都过不了drc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画的线电气上不是导线,导出gerber时在走线层。让你们的layout工程师化点时间可以做到。比加器件好多了

网友:
直接用现成的0.01欧,0.001欧之类电阻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用个磁珠不更简单吗?

网友:
用磁珠,我的建议让你拍大腿了吗?

网友:
低成本电路,0欧电阻可以拿来做保险

网友:
請問銅片上架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种铜片之前在淘宝买过,  卖家说镀镍,容易上锡。
但我使用时,总觉得不容易上锡。 ...

請問你在哪裡買的? 500個會有編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封装,很容易短在一起。SMT就不清楚可行不,是从显卡抄的用法,批量SMT可能也行吧。

这种短路焊盘还是很有创意的,当跳线用手工焊接应该很不错。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封装,很容易短在一起。SMT就不清楚可行不,是从显卡抄的用法,批量SMT可能也行吧。

这个跳线方法不错!

网友:
看到可贴里面有了预成型锡片,知道这个是做跳线用的,那位用过的能解释下怎么用比较稳,焊盘怎么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享一个我常用的0603跳线的PCB封装,从ST的官方参考板上提取的,可以用拖锡的办法来连接

谢谢分享,正找这个,也学会怎么做了。

网友J:
  楼主的物料上架了吗?

或是哪里能买到,按照关键字进行搜索,没有搜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物料上架了吗?

或是哪里能买到,按照关键字进行搜索,没有搜到合适的。 ...

预成型锡片

网友J:
嗯嗯,谢谢回复。

百度搜到了。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这颗料,可以方便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嗯,谢谢回复。

百度搜到了。

已上架

网友:
谢谢,你们自己的库,不放在隔壁商城上销售吗?

打算学一下,SMT打样,然后加这颗料,看下短路的效果。

网友:
既然确定要短路了,搞个铜箔实心填充掉不行吗?虽然DRC会报错但是知道是这个点就行
我几个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常用这种跳线焊盘

网友:
批量用这个确实可靠,操作简单

网友(2021-01-06):
隔壁商城上搜不到,想尝试下的。

网友:
有大功率0R电阻,5毫欧或者1毫欧的

网友:
我现在放两个,有次量出来都有1欧姆,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大压降,不知道原理图里面有没有办法直接拆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