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新版的矿机控制卡资料·完结

楼主(2020-05-05):
放假这几天,在家把这个坑简单填一下。
前两篇帖子地址
分享一个新版的矿机控制卡资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2635-1-1.html
分享一个新版的矿机控制卡资料·续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2804-1-1.html
整体的uboot kernel rootfs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上一次 已经编译完成uboot,再简单说一下编译流程
首先需要安装 vivado 以及 配套的SDK
我是在windows上安装的vivado 在ubuntu上安装的SDK,虽然使用WSL 也都可以,但是在WSL中编译kernel那速度 让人崩溃。
软件下载地址:vivado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o-design-tools.html
                      SDK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nloadNav/vitis.html
由于 2019.2以后ivado和sdk整合成一个软件 vitis,据说坑不少。
本人使用的2018.03.
然后安装对应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vivado 新建工程 一路next 到选择芯片

选择 xc7z010clg400-1L

再打开的工程中 添加 ZYNQ  PS的IP核

配置MIO管脚,关闭AXI 接口,配置DDR
一些具体流程可参考的文章 https://blog.csdn.net/FPGADesigner/article/details/88379785
https://blog.csdn.net/luoqindong/article/details/42963565

生成bitstream文件,导出SDK

在SDK中新建FSBL工程,编译。

以上vivado相关工程结束。
下面开始编译uboot
从官方github上clone 下来 uboot https://github.com/Xilinx/u-boot-xlnx.git
然后checkout 出 xilinx-v2018.3 分支
我是以zynq-zed为模板修改相关配置,删除usb 添加nand,修改phy地址。
附件中有我使用的配置文件
zynq_s9_defconfig 放在configs文件夹中
zynq-s9.dts 放在arch/arm/dts文件夹中
并修改arch/arm/dts中的makefile文件添加 zynq-s9的设备树

修改完成后就可以编译了

首先配置交叉编译的环境变量
在安装SDK得文件夹中有settings64.sh的脚本

确认 arm-linux-gnueabihf-gcc 的版本,如图说明环境变量配置ok
在uboot文件夹中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zynq_s9_def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在uboot根目录中会生成u-boot文件
mv u-boot u-boot.elf
改成elf的后缀名

在刚才FSBL的工程中生成boot Image
fsbl 右键 create Boot Image
最下面添加刚才编译完成的u-boot.elf

这样就生成我上一篇帖子中的boot.bin文件

----------------------------------------------------------------------------------------------
下面开始本贴正题 kernel编译
同理从官方github clone kernel https://github.com/Xilinx/linux-xlnx.git
checkout xlnx_rebase_v5.4 分支
还是刚才同样的方法配置环境变量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xilinx_zynq_defconfig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uImage LOADADDR=0x00008000
然后我们使用zynq-zed.dts的设备数文件,修改其中的PHY地址 0 改成 1

当然其余qspi usb也需要修改 但是不改也能用。
./scripts/dtc/dtc -I dts -o dtb -o devicetree.dtb ./arch/arm/boot/dts/zynq-zed.dts
生成设备树文件
到此kernel及设备树编译完成
会有两个我们需要的文件
一个实根目录下的 devicetree.dtb 和 arch/arm/boot/中的uImage 内核文件
---------------------------------------------------------------------------------------------
下面是SD卡配置及rootfs文件系统
准备一张4G以上的TF卡,在linux下分成两个区
第一个分区 255M其余为第二个分区
sudo mkfs.vfat -F 32 -n "boot" /dev/sdx1 将第一个分区格式化为fat32
sudo mkfs.ext4 -L "rootfs" /dev/sdx2 将第二个分区格式化为ext4
第一个分区作为启动分区,第二分区为文件系统
将我们之前生成的三个文件 boot.bin devicetree.dtb uImage 拷贝到第一个分区中
并创建一个uEnv.txt的文件,在其中添加

uenvcmd=run linaro_sdboot;
linaro_sdboot=echo Copying Linux from SD to RAM...... && echo load Kernel Image && fatload mmc 0 0x3000000 ${kernel_image} && echo load DTB && fatload mmc 0 0x2A00000 ${devicetree_image} && echo Booting...&& bootm 0x3000000 - 0x2A00000;
bootargs=console=ttyP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rw earlyprintk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这个表示启动加载Image 设备树并且从第二个分区加载rootfs
至此TF第一个分区文件创建结束

第二分区rootfs创建
下载linaro的文件系统 https://releases.linaro.org/arch ... 20151215-714.tar.gz
解压
然后进入binary
cd binary
sudo rsync -a ./* /media/xxx/rootfs/
后面为tf卡第二扇区的挂载点
这样rootfs创建完成

-------------------------------------------------------------
将TF卡插入板子上 调整跳线帽 JP1~4 为0101 从TF启动
接上串口
就可以看到打印信息直到系统启动

参考文章:
http://www.digilent.com.cn/community/571.html
https://www.cnblogs.com/idyllcheung/p/11258065.html
----------------------------------------------------------------
填坑结束
然后简单说一下那这个板子准备做的一些事情。
1 双路AD采集,由于PL口扇出IO不是很丰富,估计挂一片AD也就差不多 预计采用AD9643 14位 250Msps 采样 淘宝拆机片才10几块钱
2 双路DA输出 暂无选型
3.以上两个组合可以实现网份等功能
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一起讨论。
以上

附件为TF第一扇区的4个文件和 uboot 的两个配置文件

网友A:
支持支持,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支持,有原理图吗?

参看我的第一篇帖子 里面有

网友:
已 入坑  求带。。。

网友:
收藏,最近刚好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B:
wsl的性能据说比不上虚拟机vmware,是不是的?因为我尝试过在wsl的ubuntu里面安装petalinux,说无法分配内存,就没有继续,继而直接用虚拟机了。

网友C:
楼主,网口用起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网口用起来了么?

用起来啦,里面说的改PHY地址0改成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l的性能据说比不上虚拟机vmware,是不是的?因为我尝试过在wsl的ubuntu里面安装petalinux,说无法分配内存 ...

反正编译这种需要IO读写的 远不如实体机。保守估计差几十倍速度。

网友:
楼主的启动日志可以上传一下吗?板子原始内核启动日志有检测到PHY ID是0x3625e62,这个是否要在PHY驱动里面定义?
[    1.049843] e1000e: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2.3.2-k
[    1.055590] e1000e: Copyright(c) 1999 - 2013 Intel Corporation.
[    1.063586] libphy: XEMACPS mii bus: probed
[    1.067986] ------------- phy_id = 0x3625e62
[    1.072702] xemacps e000b000.ps7-ethernet: pdev->id -1, baseaddr 0xe000b000, irq 54

网友:
入坑时注意看下,我竟然买回来一个L3板

网友:
您好,希望有偿请您在这个板子平台上开发些内容,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还有怎么联系您呢?

网友:
根据楼主的信息,已入坑一个!

网友:
矿卡资料留言

网友D(2020-07-14):
能否咨询下楼主,手头没有这块板JTAG排针,无法使用下载器。如何使用uboot烧录 启动文件到NAND上?这样可以不用SD卡。看资料好像只烧录BOOT.bin到NAND上不行,我试过,烧录能在SD卡启动的BOOT.bin到NAND上系统无法启动,搜索看到要通过JTAG,烧录一个FSBL.elf 和BOOT.bin。
所以咨询下如何使用uboot可以烧录BOOT.bin, FSBL.elf到NAND,使得7010可以在NAND启动。

这是参考链接 https://forums.xilinx.com/t5/Emb ... d-flash/td-p/8673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咨询下楼主,手头没有这块板JTAG排针,无法使用下载器。如何使用uboot烧录 启动文件到NAND上?这样可以 ...

您做BOOT.bin中包含fsbl了吗?
如果现在SD可以用的话 可以通过SD启动,然后刷写NAND。
可以把附件的BOOT.bin 复制到tf卡中,从tf卡启动,在uboot 中输入 run tf_update_uboot
就可以将TF卡中 BOOT.bin 烧录到nand中啦。

网友D:
多谢,SD卡启动没有问题。就是写到NAND里系统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SD卡启动没有问题。就是写到NAND里系统不启动

您可以试一下上面附件中的启动文件,但是如果从nand 启动后面还要涉及nand的分区 和文件系统.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试一下上面附件中的启动文件,但是如果从nand 启动后面还要涉及nand的分区 和文件系统.还是比较麻 ...

多谢了。用了您的文件,也是没有启动。
现在我修改了UBOOT,内核的BBT设置方式,改为非flash模式。现在可以uboot可以启动了
我怀疑是BBT影响了UBOOT 启动,利用uboot的nand bad,发现最后4个block都是坏的,连续4个block都是坏块不大可能,也许是antminer故意搞的?

网友D:
总结一下,如果板子可以启动,可以直接烧录到NAND,不需要另外一个fsbl.elf文件,那个文件是JTAG用来初始化板从而可以烧录BOOT.bin文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一下,如果板子可以启动,可以直接烧录到NAND,不需要另外一个fsbl.elf文件,那个文件是JTAG用来初始化 ...

是的 fsbl 已经包含在BOOT.bin文件中了,所以是不需要再烧录的。
一般我很少用jtag去烧写boot.bin.
这款控制板 如果能从TF启动就直接烧写我的那个boot.bin文件,应该是可以启动uboot的。
如果tf卡有问题,比特大陆原始的uboot文件也可以使用tftp 烧写。
您这边看一下烧写log
我这边正常如下:

网友D:
多谢了,可以烧录您的uboot到NAND上,但是启动不了。注释掉 nand_chip->bbt_options = NAND_BBT_USE_FLASH; 重新build uboot, 生成BOOT.bin放到TF卡,用TF卡启动后,在烧录这个BOOT.bin到NAND后就可以了。

您的帖子和回复对我帮助非常大。有空您可以帮我看看uboot下nand bad输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了,可以烧录您的uboot到NAND上,但是启动不了。注释掉 nand_chip->bbt_options = NAND_BBT_USE_FLASH; ...

按理说如果烧写的时候不提示有坏块,这个uboot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我只有在烧写rootfs时遇到了坏块提示,擦写时会规避坏块的。
log如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理说如果烧写的时候不提示有坏块,这个uboot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我只有在烧写rootfs时遇到了坏块提示, ...

跟我这块板坏块情况一样。这样看来这是uboot做的标记,不知道为啥在我这里会影响启动。
昨天把内核、文件系统都放到NAND上了,NAND太小了,稍微大点文件系统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这块板坏块情况一样。这样看来这是uboot做的标记,不知道为啥在我这里会影响启动。
昨天把内核、文件 ...

文件系统还是用busybox去做吧,用ubuntu的文件系统 太庞大了,放不下。
用busybox 需要什么再交叉编译什么就行,体积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还是用busybox去做吧,用ubuntu的文件系统 太庞大了,放不下。
用busybox 需要什么再交叉编译什 ...

是的,busybox可以定制。
这块板真的非常超值,那几个连接器不好搞,如果是标准2.54间距,那些IO都可以配置使用了 。

网友:
感谢分享,上一块矿板还在吃会中。。。

网友(2020-08-18):
引用 楼主:
用起来啦,里面说的改PHY地址0改成1就可以。

楼主你好,在哪里改PHY地址?是在vivado里eth0改成eth1吗?

我建了一个工程,跑网络echo的例子,网络没通.

知道咋回事了,可能是MDIO没有设置到52,53

网友E:
LZ,我没有xilinx的帐号,能否网盘共享一下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没有xilinx的帐号,能否网盘共享一下软件?谢谢

这个你必须自己注册 安装时候也需要这个账号的

网友:
我注册了两个账号,下载时都说违反美国出口合规认证。fuck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必须自己注册 安装时候也需要这个账号的

注册帐号就能免费使用软件?不是要交费吧?我只是个人玩玩,想学习一下,想要找那种石皮角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册帐号就能免费使用软件?不是要交费吧?我只是个人玩玩,想学习一下,想要找那种石皮角牛的。 ...

不用缴费
收费和免费的体现在部分ip核能不能用。
个人用免费版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缴费
收费和免费的体现在部分ip核能不能用。
个人用免费版足够用了。 ...

有石皮角刀牛的吗:)

网友F(2022-12-05):
前辈,我手上有块同型号的矿板,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参考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用VIVADO制作的BOOT.bin无法从SD卡启动。用你《XX.完结》篇中BOOT.bin就可以正常SD卡启动,实在没找到原因,望前辈不惜赐教。

楼主(2023-01-10):
引用 网友F:
前辈,我手上有块同型号的矿板,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参考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用VIVADO制作的BOOT.bin无法从SD ...

您看一下我上面的生产boot.bin的方法。
他是有3个文件打包生成,一个fsbl 一个逻辑流文件 还有一个uboot文件。
需要看一下你的板子 启动一点log都没有 还是加载到那个部分出错了。
如果一点log都没有,可以将fsbl的debug打开,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调试信息。
我抽空也看一下正点他们的教程,有什么步骤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