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的BIN都是位置有关码吗?

楼主(2020-05-05):
做了一个实验,在Keil工程A中写一个函数并指定这个函数的地址,在调试时找到这个地址并把这个函数的二进制码手动COPY到一个数组中。把上次COPY的数组放在Keil工程B中并强制转换成函数指针(类型和工程A中那个函数的类型一样)但是在工程B中调用时就进入硬件错误。用的是STM32F429测试的。另外工程B和工程A的所有设置选项都完全一样比如优化等级 编译器版本。是不是不能搞这种操作

网友A:
可以,但是A要用B的runtime编译

网友B:
应该在A和B中都把这个函数定位到同一个地方,空间留大点。当然A和B的设置要一样。如果函数定位后输出bin,然后比较一下bin对应位置的内容,如果一致,那么不会出错吧?

网友C:
要共用的部分生成lib/.a更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A要用B的runtime编译

runtime编译是什么意思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A和B中都把这个函数定位到同一个地方,空间留大点。当然A和B的设置要一样。如果函数定位后输出bin, ...

就是不在同一个地址,到时候我试试把数组放在工程A定位的地址试试,如果都在同一个地址应该可以吧。不过这样用的时候限制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共用的部分生成lib/.a更方便吧

是的 我就这样来折腾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在同一个地址,到时候我试试把数组放在工程A定位的地址试试,如果都在同一个地址应该可以吧。不过 ...

那看看这个函数其中是不是调用了其他子函数或全局变量一类?

记得B/BL指令都是相对地址定位,把用到的函数编译时想办法都凑到一起,生成的整块机器码拿走后是能放到任意新位置用的

网友D:
仔细看看你的数组地址是奇地址还是偶地址?cortex-m是thumb指令集吧?跳转地址应该是奇数吧?如果数组首地址是偶数,你跳转到偶地址,应该会hard fault.
你可以做个测试 ,把代码拷贝到项目A数组中,直接跳到A数组,应该也会hard faul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你的数组地址是奇地址还是偶地址?cortex-m是thumb指令集吧?跳转地址应该是奇数吧?如果数组首地 ...

一般来说全局数组首地址都会4字节alig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全局数组首地址都会4字节align吧

也要看数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看看这个函数其中是不是调用了其他子函数或全局变量一类?

记得B/BL指令都是相对地址定位,把用到的函 ...

没有,我就是简单求个和 传入一个数组和长度 返回一个求和的值。看来还是要研究汇编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你的数组地址是奇地址还是偶地址?cortex-m是thumb指令集吧?跳转地址应该是奇数吧?如果数组首地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runtime编译是什么意思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找到

网上搜不到的话那就不要折腾了,后面你会发现有填不完的坑

网友E:
程序和数据可以混用吗?

网友F:
keil有个RI的选项,

网友:
可以在A中将所有要调用的函数做一个地址数组,在B中直接调用

网友G:
两个工程,函数的地址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il有个RI的选项,

同样没在网上找到,能不能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工程,函数的地址要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位置有关码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和数据可以混用吗?

程序和数据区分是给人看的。对CPU来说你给它二进制码它能识别它就执行不能识别它就返回错误。CPU不管你这二进制码是程序或者所谓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没在网上找到,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是位置有关码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的,默认都是位置相关的。有关位置无关的代码,可以参考编译器的手册。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 ... 203hc/Chdhhjjb.html

网友:
变量位置不同,最好是生成库

楼主:
竟然可以!只是函数编译生存的二进制前面都有一个0x00,然后再强制转换的时候从第个元素开始就好了。简单的写了一个求和函数里面没调用其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