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画的AD原理图中一块底色,导致看不清原理图,怎么去掉呢?

楼主(2020-05-05):
这两天帮别人看一个原理图,但是原理图中有一块底色,所以看不到线路是怎么画的,如下图所示,应该怎么去掉呢,AD中这个功能叫什么?

PS:找到答案了,见16楼,是作者新建元件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最大的芯片做的很大,把其他地方都遮住了。

网友:
哇塞,这隐身功能不错

网友:
这功能真的不错欸

网友A:
框选,复制,粘贴,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选,复制,粘贴,搞定。

不行 我试过 框选后复制会把底色也一起复制过来

网友:
让他重新出图~

网友B:
原理图界面 按O-->D; 选择图纸颜色为白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界面 按O-->D; 选择图纸颜色为白色。

仔细看,他这个不是整个图纸有背景色,是局部。。我能想到的是这个只是一个文本框。。可以随便设置颜色和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他这个不是整个图纸有背景色,是局部。。我能想到的是这个只是一个文本框。。可以随便设置颜色和 ...

额, 那应该就是放了一个有底色的矩形框, 直接选中删了就行了啊。

网友:
源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
看两边还有白色底,所以可能是一个带背景纯色的图片或者文字框,看能不能选择一下

网友:
传上来大家把玩一下

网友D:
点这个区域的边沿是否能选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这个区域的边沿是否能选中呢?

不行,它这个很厉害,这个棕色的矩形框并不固定,我移动原理图的过程中它的大小是可以变动的,百思不得其解,这东东到底是什么?

网友:
源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他这个不是整个图纸有背景色,是局部。。我能想到的是这个只是一个文本框。。可以随便设置颜色和 ...

自己顶一下,原来是作者新建元件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最大的芯片做的很大,把其他地方都遮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原来是作者新建元件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最大的芯片做的很大,把其他地方都遮住了。

真他妈人才啊 ,这器件封装做得有水平啊 ~

网友:
这封装做得……真无语

网友:
你把源文件或者复制出来上传到论坛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这是故意来坑你的吧

网友(2020-06-22):
这人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