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天上掉下来,砸死或砸伤人,机主要坐牢吗?

楼主(2020-05-06):
之前提到下面是我的猜测。谁能提供正规的法律规定:

如果你是合法飞行,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

合法是指:

1。你有四轴飞行执照,这个要考牌的。
2。飞行地点合法。

有执照,第2点就是难点,因为合法飞行地点都一个前提是地上没有人。你砸到人,表示你违规了。

中国很多法律都是这样的 :)

网友A:
手续齐全,算是交通事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续齐全,算是交通事故吧

四轴飞行器应该不适用于交通事故

网友B:
个人理解:
这个属于意外事件,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不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受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因为放飞四轴的人不能预见此行为会引起死亡。

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界限: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2、主观上行为人郡没有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当预见,如果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续齐全,算是交通事故吧

交通事故一人死亡,有主要责任以上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这个属于意外事件,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不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受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因为 ...

四轴掉下来,就可能砸到人。

这是能预计的。

网友C:
意外事件的解释我也觉得不能成立,交通事故都是意外事件(否则就是故意杀人),还是看后果的

网友D:
这个感觉比较危险。

朋友送我一个玩了几天,砸断一个机翼。

而且旋翼转起来像一把刀一样,把我小孩吓的哇哇叫。

我又还给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掉下来,就可能砸到人。

这是能预计的。

所以法律需要法官去解析,根据不同情况判断。
如果你的四轴是个玩具,很轻,又有塑料筐保护扇叶,一般人都认为砸到人也没有风险的话,但事实是真的砸死砸伤了(或者由此引起死亡或者受伤),那就算是意外。
如果你的四轴是金属的,很重,扇叶又很锋利,一般人都认为掉下来就是可能砸死人,而你在有人的地方放飞,又没有尽到保护义务导致他人受伤或者死亡,那么就应该算是过失致人受伤或者死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外事件的解释我也觉得不能成立,交通事故都是意外事件(否则就是故意杀人),还是看后果的 ...

如果你正常驾驶导致,就叫意外。
如果你违反交通法规(比如逆行,喝酒,闯红灯等)导致,就叫过失了。

网友:
我猜电视台转播那种叫意外  私人婚庆那种出事属于刑事  跟现场有人无关 跟批准有关

网友:
如果你的无人机没有在无人机管理系统登记,就属于黑飞. 无论是否黑飞, 民事赔偿责任肯定要负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比较危险。

朋友送我一个玩了几天,砸断一个机翼。

确实比较危险,如果飞的远而且风很大,很容易失控。我那个4轴有过一次,飞的太远信号不稳定,风也比较大,还来后面慢慢回来了。

网友:
我花了一万多考了个AOPA的证,但是一般真不敢玩,那玩意是真危险。

网友:
没有法律明确四轴需要持“执照”才能飞,这部分还是真空地带。无论AOPA还是ASFC“执照”,发证单位都是“协会”,其实就是个培训合格证,虽然有民航总局或体育总局做背书,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以现行法规来看,只要起飞重量、飞行高度、飞行速度不超标,是可以直接玩的。
就像你买个无线设备,例如Wifi或对讲机,虽然无线电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无线电法》规定,只要是民用频率且发射功率不超标,就可以直接用。
开车上路要两证,玩业余无线电也需要操作证书(也是协会发)和电台执照(无委发,盖工信部章,封面有国徽),但四轴甚至无人机究竟要什么,现在还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步。

把人砸了不清楚,但我的穿越机失控把人家的车砸了,赔钱是少不了的……

网友:
大疆搞了一个无人机失控降落伞

网友:
属于一二类的四轴不需要执照,飞行前要备案。
有黑飞导致出动直升机被判刑的案例,适用的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过失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掉人群里导致死亡或重伤,不知道是否会按这条定。

网友(2020-08-14):
超大型无人机掉下来那是炸弹

网友:
根本就不用想,肯定要赔偿的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比较危险。

朋友送我一个玩了几天,砸断一个机翼。

你朋友送你的是杂牌四轴么

网友E:
我见过这么一个真实案件,三个人在靶场打靶脱靶,打死了十公里外的一个老妇人,被判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这么一个真实案件,三个人在靶场打靶脱靶,打死了十公里外的一个老妇人,被判了几年 ...

这是打Pao吧? 没法想像呛可以打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