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声音,咋搜索个驱动都没有

楼主(2020-05-06):
重装系统,喇叭打个X
驱动大师 检测到“英特尔 hight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
电脑设备管理 里面的是  “NUIDIA high definition audio ”
我只想接个音响
搜索一个小时  都没解决问题。什么万能声卡都是很久以前的了
难道要买个USB外置声卡?

网友:
到机子官网上搜驱动啊

楼主:
组装机来的,都不是哪几家的主板嘛  咋百度都搜索不出来。

网友A:
估计声卡有问题了,我有遇到过声卡的绿色口要插上喇叭才能消除X的怪异现象。。。

网友:
组装机应该很容易看到主板哪家的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喇叭被静音了?还是驱动没有装好?驱动没有装好只能看主板声卡芯片找驱动。不要相信万能驱动这种全家桶。

网友:
拆机看一下主板品牌型号不是很方便的事嘛!

网友:
以前我用thinkpad x200的时候,安装win7,很长一段时间都搞不出来声音。
看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问号和叹号。
就这样用了2个月。
有一天,总觉得不甘心,上lenove官网,将该机型提供的软件都安装了给遍,当安装了某一个联想管理软件的时候,神奇的事情来了。
声音出来了。

网友:
一般我用驱动精灵,基本驱动都能解决

网友:
时间久的,可能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之前装win7遇到过  最后查芯片型号搞定  我那个intel high audio最终芯片是个螃蟹的 然后把螃蟹对应驱动试了好多个版本才适配  只有某个不高不低版本才能适配

网友:
把所有流氓驱动软件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
Snappy Driver Installer,开源的

网友:
有喇叭就是驱动装好了,可以进入,打叉意思是说你还没进入到3.5mm的洞洞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声卡有问题了,我有遇到过声卡的绿色口要插上喇叭才能消除X的怪异现象。。。 ...

这是故障么?

网友:
换一个操作系统看看,现在好像没有独立的声卡了,还不行用USB声卡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不会打红叉的,其他电脑不会,就那台会打个红叉。

网友:
难道不会默认推到HDMI里去了吗?显示器上有3.5mm的耳机口吗?

网友:
我这边也是常用驱动精灵。

网友:
打车问一下笔记本有蓝牙功能,但是蓝牙耳机怎么连不成功笔记本。

网友:
有些主板会检测耳机孔有没有插入,不插入就是红叉,禁用检测就好了。

楼主:
买了个USB声卡 几元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