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集运放电路,输入中点接了地不会算放大倍数了,请大拿解惑

楼主(2020-05-06):
电路,如图,仿真下来放大倍数在1.8左右,如果R5、R6连接点不接地,我可以算出来放大倍数,接了地就推导不出来了。

网友:
戴维南定理了解一下,可以把R5、R7简化为一个电阻,R6、R8简化为一个电阻.
https://www.docin.com/p-1639308164.html
另有Y形与三角形电阻网络的变换,公式较复杂。
https://wenku.baidu.com/view/ce4 ... 89680203d86bee.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5145370?fr=aladdin

网友:
t型电阻网络。根据每个电阻的电流和电压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网友A:
一般的仿真软件用的都是电路节点法,列出所有节点的方程组,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了。自己手算的画,只要依照仿真软件的算法,耐心一点,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推算,是可以算出来的。
下面我是本电路的几个关键节点,只要对这几个节点列写方程式,然后一点点化简掉中间量,结果就能算出来。(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的是,I7中间算出来是零,然后使推导一下子简单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仿真软件用的都是电路节点法,列出所有节点的方程组,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了。自己手算的画,只要依照仿 ...

莫友,你发的图为啥我刷不出来,只有一个刷新图标在那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友,你发的图为啥我刷不出来,只有一个刷新图标在那转

我看到的也是在箭头在转

网友:
好吧,我再发一遍图:

网友:
在仿真软件里面跑跑看

网友B:
为啥要在输入端用电阻分一下再进运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在输入端用电阻分一下再进运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公司产品上的电路,具体为啥,还不清楚,里面的老员工也推导不出来放大倍数,很想大师带我算一遍。

网友:
我昨天粗粗手算了一下,手算结果大致为放大17.3倍左右,今天晚些时候若有空我把计算公式贴上来吧。

网友C:
电路可以成下面两部分。
vi+---R8---v1---R4---v+---R3---0     vi----R7---v2---R2---v- ---R1---vo
               |                                                 |
               R6                                              R5
               |                                                 |
               0                                                 0
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状态,虚短v+=v-。所有相对位置上的电阻值都相等,左边减右边vi+ - vi- = vi,v1-v2=v
vi---R8---v---R4---0---R3--- -vo
             R6
这样可以算出vo/vi=-R3/(R8*R4*(1/R8+1/R6+1/R4))=-200/111.3~-1.7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可以成下面两部分。
vi+---R8---v1---R4---v+---R3---0     vi----R7---v2---R2---v- ---R1---vo

大师,你推导的放大倍数与仿真的基本一致,可是你列的等式,没怎么看懂,能讲细点吗?

网友:
就是一个减法,分压以后再减法

网友A:
前两天有点忙,没时间回复,看来已经有大师给出解答了。我来给大师作下注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有点忙,没时间回复,看来已经有大师给出解答了。我来给大师作下注解吧:

非常感谢,很详细的讲解,算出的放大倍数与仿真一致,我之前的戴维宁等效算偏了,得出的放大倍数只有1.73左右。

网友:
先从运放的输入端向外看等效电阻,把信号源等效成电压源和内阻,发现是个t型网络,再计算t型网络的等效电阻变成一个电阻,最后就等效成最简单的差分输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有点忙,没时间回复,看来已经有大师给出解答了。我来给大师作下注解吧: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分压之后再放大,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共模输入范围

网友:
不分压使用四个电阻,最大共模电压只有7.775V
分压使用八个电阻,最大共模电压能达到28.23V

网友D:
弱弱问一下,R5、R6、R7、R8这些电阻,以及R5、R6连接点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下,R5、R6、R7、R8这些电阻,以及R5、R6连接点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原来20楼已经回答了,学习了

网友:
t型电阻网络,放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