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如何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2020-05-06):
如题,这个芯片具体手册稍后上传。

楼主:
现在按照大家说的方法调整两个电阻后电压没反应,INV引脚没有电压。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我去,为啥上传不了附件了,截图吧。

网友:
反激,副绕组反馈

网友:
PSR,原边反馈

网友:
看起来INV就是电压反馈脚,改变R11或R14可调压,也可改变变压器的匝数。
RCC电路做的手机充电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R11  R14就是反馈回路吧,调整分压比就应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输出。

网友:
这种电路只要看有r11 r14类似电路就是反激原边反馈的

网友:
测下线圈上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调INV脚的分压电阻,如果没反应应该是工作在恒流模式,如果不需要恒流模式,可以将CS脚电阻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