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以搞自动飞行的飞行器吗?

楼主(2020-05-06):
树莓派可以搞自动飞行的飞行器吗

网友:
要看你飞多快吧
如果是遥控气球飞艇那肯定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px4就可以编译树莓派的版本

网友:
单片机都行,树莓派应该也行

网友:
怕是重了点吧

网友:
可以把那些USB口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