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西门子博图软件的在线及调试功能实现原理

楼主(2020-05-06):
最近接触西门子PLC(主要是1200及1500系列),使用博图软件编程及调试,发现博图软件仅通过网线能很方便的在线并查看程序中变量、函数运行情况,可以在运行的同时下载程序,感觉很强大。。。相对于单片机系统需要通过jlink进行调试的情况方便很多。
请教论坛大佬,这种功能的实现原理是怎么样的,是否可以在自制单片机PCB上实现

网友A:
解释型PLC就是这样的。原理上你可以在单片机上实现,但是不要问我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释型PLC就是这样的。原理上你可以在单片机上实现,但是不要问我怎么实现。 ...

多谢解答

网友B:
真有这个心,不要看西门子,去看烂大街的三菱FX2N在STM32上的移植,一样的功能,源码都给出来了~

顺便只看变量的话,segger有全套的工具,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个心,不要看西门子,去看烂大街的三菱FX2N在STM32上的移植,一样的功能,源码都给出来了~

顺便只看变量 ...

很多应用场合没办法连接jlink啊,而plc只需要在交换机接一根网线即可连接调试。。

网友:
解释性,问题不大。。其实PLC里的变量都是分配好了的。。

对于能C编程的PLC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