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电信宽带,签约200M,实测100M,怎么破?

楼主(2020-05-06):
佛山电信宽带,签约200M,实测100M,怎么破?之前测试是正常的可以到200多M,最近增加个ap,触发测速事件,是用有线PC测的,无论怎么测,有线电脑都稳定在99M,即100M宽带水平,已经重启过猫,路由(光猫LAN,路由,网线,交换机都是千兆,之前也是用着的)等了,感觉被后台限制了?如何报障好?疫情期间不想他们上门,谢谢!

【初步处理方法】

跟电*信维修的拉扯了下,貌似听着无解,加100换个新光猫,200提速到300M,共300块钱~~

不过私下以为,可能真的那些人后台搞鬼,搞创收了~~

毕竟刚开始200M,都稳定用了1年多了,疫情爆发之后,才降速的,一开始以为大家都上网课抢速度,也就没太在意,谁知是实际被降速到100M

【进展】

换了新的光猫,后台做了数据,现在是签约300M,只到200M的数据,还是少了100M,明天让他们过来看看了

现在电信是说我路由不行,不太可能吧,RT-AC68P,有线WAN to LAN,保守500M带的动;感觉他们又想推销新路由了,价值500元的现款华为,呵呵

网友A:
网线问题?AP是百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问题?AP是百兆的吧

网线,路由,光猫口,交换机,都是千兆的,现在测速用的是PC,只是加装AP事件触发引起的测速,并不是用AP测的

网友A:
那去掉AP,恢复原拓扑,如果测速就正常了,那一般不是电信的问题

网友B:
光猫直接连电脑测,排除其他问题,还是100M的话就是电信的问题,打10000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去掉AP,恢复原拓扑,如果测速就正常了,那一般不是电信的问题

有去掉恢复原样试过了,还是100M,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10000.gd.cn测试网的测试,都跑不完全,比如上传测试时候卡死掉(网络一直用着都是正常),所以怀疑电信那边的问题,先报障让电信查下后台先,疫情期间就先不让上门了;

同时晚上拉网线直接到路由器的端口,再测试下,是不是我那些网络设备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直接连电脑测,排除其他问题,还是100M的话就是电信的问题,打10000投诉。 ...

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10000.gd.cn测试网的测试,都跑不完全,比如上传测试时候卡死掉(网络一直用着都是正常),所以怀疑电信那边的问题,先报障让电信查下后台先,疫情期间就先不让上门了;;

同时晚上拉网线直接到路由器的端口,再测试下,是不是我那些网络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C:
电信有个自测网速的功能我记得。

网友D:
电信只认光猫出口的速率,后加的设备自己负责。

网友:
打10001投诉,叫那边重置宽带就可以了,不用上门。

网友E:
用啥电信,超贵,上行还贼慢,唯一好处就是延时小点,我用联通200M不玩游戏,费用只有电信的一半但上行速度是电信的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啥电信,超贵,上行还贼慢,唯一好处就是延时小点,我用联通200M不玩游戏,费用只有电信的一半但上行速度 ...

北联通,南电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只认光猫出口的速率,后加的设备自己负责。

问题是,后面的设备,我不认为有问题啊,都是好的啊,之前也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有个自测网速的功能我记得。

就是1000.gd.cn

网友:
可能电信给你的是内网IP
先打10000号,让他们给你换成公网IP再测一下
如果还不行就打1000号报修

网友F:
现在电信卡网络意义不大吧?我家现在300Mbps的网络,高峰的时候是可以到达到的。关键看看路由和网线,网线一定要用8芯线,4芯线只能到1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信卡网络意义不大吧?我家现在300Mbps的网络,高峰的时候是可以到达到的。关键看看路由和网线,网线 ...

最近一两个月,速度是比较慢,我还以为大家都上网课导致,没去想被降到100M的问题~~

网线绝对机压千兆8芯,差不了多少钱,没在这里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一两个月,速度是比较慢,我还以为大家都上网课导致,没去想被降到100M的问题~~

网线绝对机压千兆8 ...

要不试试电脑不经路由交换机直接单网线连光猫拨号试试,如果还是100M就肯定是电信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H:
打电话给电信处理就可以了,我的房子之前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设备都是千兆接口,结果房子里面走线竟然只接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试试电脑不经路由交换机直接单网线连光猫拨号试试,如果还是100M就肯定是电信那边的问题了。 ...

系统指派了个修理师傅,微信联系,说查了,是光猫问题,要换光猫~~~但我有疑问,为什么之前光猫200M用着好好的,现在就不行要换光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电话给电信处理就可以了,我的房子之前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设备都是千兆接口,结果房子里面走线竟然只接4 ...

系统指派了个修理师傅,微信联系,说查了,是光猫问题,要换光猫~~~但我有疑问,为什么之前光猫200M用着好好的,现在就不行要换光猫呢?

那就赶紧换线吧,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打电话给电信处理就可以了,我的房子之前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设备都是千兆接口,结果房子里面走线竟然只接4 ...

四芯线? 那就非常蛋疼了,线不值钱,但是想重新换线太不容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系统指派了个修理师傅,微信联系,说查了,是光猫问题,要换光猫~~~但我有疑问,为什么之前光猫200M用着 ...

你这个问题前一阵子我也碰到过,一开始用电脑接光猫,显示的是千兆网络,后来不知咋显示的就是百兆网络,打电话给电信,有的说我的光猫支持千兆,有的说我的光猫不支持千兆,换光猫要200,暂时就放下了,等以后升200M宽带时再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四芯线? 那就非常蛋疼了,线不值钱,但是想重新换线太不容易了

后来拆开发现是配电箱开始全屋的网络接口都只帮我接了4根线,而且为了接线美观,把另外4根给剪了,网线本身还是超五类的,虚惊一场,我都准备接明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问题前一阵子我也碰到过,一开始用电脑接光猫,显示的是千兆网络,后来不知咋显示的就是百兆网络, ...

跟电*信维修的拉扯了下,貌似听着无解,加100换个新光猫,200提速到300M,共300块钱~~

不过私下以为,可能真的那些人后台搞鬼,搞创收了~~

毕竟刚开始200M,都稳定用了1年多了,疫情爆发之后,才降速的,一开始以为大家都上网课抢速度,也就没太在意,谁知是实际被降速到100M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后来拆开发现是配电箱开始全屋的网络接口都只帮我接了4根线,而且为了接线美观,把另外4根给剪了,网线本 ...

我有个房间没走网线,电力猫,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房间没走网线,电力猫,很不稳定

垃圾电力猫,我也用过,直接转手卖了

用电力猫不如用中继;

用中继不如组mesh;

组mesh不如直接拉根明线过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后来拆开发现是配电箱开始全屋的网络接口都只帮我接了4根线,而且为了接线美观,把另外4根给剪了,网线本 ...

我家光猫到电视墙后面的插座,是8芯线,但是其中4根用做IPTV的线了,网络线也只有4根,网速上不去。反正IPTV基本没用,我把IPTV的线去掉,合成一个8PIN的网口线了。据说IPTV可以桥接到网口,还没试验过,基本不看IPT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光猫到电视墙后面的插座,是8芯线,但是其中4根用做IPTV的线了,网络线也只有4根,网速上不去。反正I ...

iptv是额外送的独立带宽;如果接在网口上,会占用你上网的带宽

iptv可以不看,但是不能不能看,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电*信维修的拉扯了下,貌似听着无解,加100换个新光猫,200提速到300M,共300块钱~~

不过私下以为,可 ...

如果达不到合同的200M网速,不解决,直接投诉到工信部,一分钱都不要给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达不到合同的200M网速,不解决,直接投诉到工信部,一分钱都不要给它们! ...

不加100,据说是旧猫;而200提速,是个人要求,所以好像也没强制让我出钱,但又会让人不自觉出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联通,南电信。。。。。呵呵

我就在禅城啊

楼主:
好吧,哈哈,当年入了电信,捆绑太多东西在一起了,现在不太好换运营商了,呵呵

网友E:
上月我换的联通,从广州没法迁过去,佛山的电信都是承包制的,一个店面承包方圆几公里,
本来要新开户的,钱都快交了,办理到一半说一定要加200用他们的路由器才能选169每月的套餐,
FK,想想就不爽,捆绑200的垃圾路由,我就对店员说如果能取消捆绑我就办理,不能就不办了,后来真没取消不了。
现在用联通的200M+IPTV,感觉没比以前电信的差,最爽的是上行能到30以上,以前电信从来没超10Mb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月我换的联通,从广州没法迁过去,佛山的电信都是承包制的,一个店面承包方圆几公里,
本来要新开户的, ...

联通不是上下行对等嘛?

现在的电信,下200M,上30M

其实,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之前用的好好的200M的猫,突然就不行了呢,是不是被他们后台搞鬼了呢?

网友E:
哪可能对等呀,肯定是后台搞的,我办的时候他们也说,资费是100M的,每年到店里续费就可以免费提到200,另外千万别办移动的,用的人太多了,卡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可能对等呀,肯定是后台搞的,我办的时候他们也说,资费是100M的,每年到店里续费就可以免费提到200,另 ...

移动的确领教过,大局域网来的,想看点1024都去不了,从此一生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家光猫到电视墙后面的插座,是8芯线,但是其中4根用做IPTV的线了,网络线也只有4根,网速上不去。反正I ...

我家的IPTV安装时就没有用光猫的iTV接口,走的还是和网络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IPTV安装时就没有用光猫的iTV接口,走的还是和网络共用的。

那就有点亏了,额外赠送的独立的电视带宽没用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加100,据说是旧猫;而200提速,是个人要求,所以好像也没强制让我出钱,但又会让人不自觉出钱 ...

100换光猫有赚了,我这边要2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换光猫有赚了,我这边要200

好像0元,可以用旧猫,没细问,呵呵

当然交了100,可能也给个成色好的旧猫,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00换光猫有赚了,我这边要200

当时升级带宽后,电信小哥说换猫两百多,我看了他的型号,然后自己上网买的猫140,便宜很多,然后自己换的光猫,配置参数找电信小哥要,有个什么码要设置,忘记了。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以前140的光猫,网上涨价到2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时升级带宽后,电信小哥说换猫两百多,我看了他的型号,然后自己上网买的猫140,便宜很多,然后自己换 ...

老哥的光猫是什么型号?

我之前一直用网上淘的中兴F460,带一个千兆LAN,桥接模式,稳如狗,15年买的;这次被奸人所害,只能下岗,唉~~

网友F:
HS8145V  EPON 电信千兆光猫,注意不同地区好像设备不同,下单前问清楚你的地区是否可用,我看现在要 210 了,这个被某为垄断了。

网友:
这种带宽不达标,直接报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HS8145V  EPON 电信千兆光猫,注意不同地区好像设备不同,下单前问清楚你的地区是否可用,我看现在要 210  ...

跟维修沟通,先不用上门,自己先搞搞,;昨晚先送来一个中兴F450,倒是看着全新无疑问,按照他们的提示,自己注册失败,提示ITMS注册失败;

维修说要重做数据,下午5点断网,晚上后上门来帮忙弄~~~

楼主:
【进展】

换了新的光猫,后台做了数据,现在是签约300M,只到200M的数据,还是少了100M,明天让他们过来看看了

现在电信是说我路由不行,不太可能吧,RT-AC68P,有线WAN to LAN,保守500M带的动;感觉他们又想推销新路由了,价值500元的现款华为,呵呵

楼主:
【最终结果】

1、华硕RT-AC68P,跑不满光纤300M,原因不明!!!(此款京东现价700多);
2、用维修带过来的他自己华为路由,测速OK;
3、换用准备组mesh的140元的ty-400当主路由,测速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