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p10手机后置摄像头模糊问题

楼主(2020-05-07):
家里老人平时不怎么拍照和扫码,今天坐公交赶火车,要扫码才发现主摄像头无法对焦,识别不了公交车上的二维码,不让上车。去地铁站也一样,后来打的,折腾得够呛。我搜了一下,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共性问题,极为大量的吐槽贴,居然没有上新闻。有人说改成黑白模式就可以对焦,试了一下还真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吧,在保修期内去换摄像头。

网友:
我这个P10也有这个问题,被小孩摔过几次,就这样了,找修手机的换摄像头不起作用,估计是伤着电路板了。

网友:
粉转黑很简单,质量不行还卖那么贵。当时小三千买的,还不如我的红米。

网友:
各个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有的被放大有的被掩埋,有的道路以目。

楼主:
这是严重的质量事故。不知道他家哪来的底气标榜拍照好。已过保,就算没过保换摄像头没几天也这样。

网友:
苹果手机,它不香么,尤其是老人家用

网友A:
我想起来我的三星NOTE4,后期也是微信扫码对焦不了,N次急死我。不过那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不对焦的时候用手捂住摄像头再松开,或者干脆敲击几下摄像头试一下。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我的换了摄像头,找的拆机的,搞上去感觉对焦慢了。这破手机轻摔都可能把摄像头搞坏了

网友:
不奇怪,一脉传承,我知道的是P9和MateS也一堆问题,厂家的论坛上都有反馈的:P9耳机有时会变单声道,时间长了干脆连单声道都没了(配的是和手机一个品牌的原配耳机);打电话过来只听到对方讲,自己讲对方听不到,要打开免提才可以; 手机信号也一般,据朋友讲没有vivo手机信号好,本来是帮他买的,被他嫌弃得不行,我就自己用了;mate S有时正在导航,忽然没信号了(高架上面),然后就错过了高速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我的三星NOTE4,后期也是微信扫码对焦不了,N次急死我。不过那应该是软件问题。 ...

同样问题,摇一摇然后再扫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问题,懒得修,换了

网友:
估计对焦马达卡住了,换个摄像头试试看

楼主:
换了拆机摄像头,20元复活,希望能再撑一段时间。另外摄像头工作时发烫,好坏摄像头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我的三星NOTE4,后期也是微信扫码对焦不了,N次急死我。不过那应该是软件问题。 ...

我的S8+后面也是,后面只有换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拆机摄像头,20元复活,希望能再撑一段时间。另外摄像头工作时发烫,好坏摄像头都这样。 ...

工作时发热是正常现象,不要担心

网友:
同样问题,80元换摄像头复活。